[电源] 普仕顿应急启动电源拆解

楼主(2024-12-20):
家里的小油车购入已经快十四年了,平时上下班通勤都骑小电驴,车子用的较少,目前行驶里程7万不到,其间出现过几次电瓶长时间亏电,无法启动车子的情况,找救援也是用那种简单便携的应急启动电源,所以前几年自己网上淘了一个,也为同事买过。买来后基本没有用上,其间用过效果也不太好,而且原配的电源夹子线质量太差,直接在点火的时候发现焊点出现融化的情况,为此还重新选配了电源夹子。最近找出来想给它充充电,发现充不上电了,产品相当鸡肋,直接拆了,看个究竟……

电源正面

两侧有小镙丝,拧后即可向下抽出

电源主体

接口

重新装回,丢一边啦!

网友A:
长期用就只能是超级电容的,没法锂电池的

网友:
软包电池时间长了就鼓包了

网友:
这种软包用不用都会很快寿终的

网友:
电池居然没鼓包

网友:
软包电池时间长了就鼓包

网友:
电池看起来不错,不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用就只能是超级电容的,没法锂电池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1个月能跑超过400公里,算多。

网友:
这种高倍率电池,基本也就一年寿命。

网友:
效率不高,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这东西对于经常帮车的友好,常年不用的都是放报废

网友:
电池还是小了点

网友:
软包电池时间长了就鼓包 质量还是不错的没有怀孕

网友:
航模动力锂电池,要3.7v存放,充满存放容易鼓包衰减。

网友:
电池换成21700动力电池是不是就能用了呢?

网友:
软包锂电池,久放易鼓包,这种成品不如用铝壳比亚迪或者欣旺达自己组一套,欣旺达6.2的35*4=140+充电板5.5+ec口夹子一套55左右,一个10元左右的外壳,如果需要充手机登加一个快充模块55左右

网友:
应急使用,估计电池容量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