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OS 下两台电脑互联 RS232 接口 2x3 交叉

楼主(2024-12-20):
手头几个 DOS 笔记本没有软驱,经常为拷贝资料烦恼。

现在用 串口互联,可以从一台电脑拷贝资料到另一台电脑。

网友:
INTERLNK

(interface link)

将两台计算机通过并口或串口联接起来,以共享磁盘和打印机。例如,可将一台膝上型计算机联接到一台台式计算机以共享文件。在使用此命令之前,需要安装(INTERLNK.EXE)设备驱动程序。

INTERLNK [client[:]=[server][:]]

client 指定重定向到lnterlnk服务器上驱动器的客户驱动器字母。此驱动器必须是启动lnterlnk时重定向的驱动器。

server 指定lnterlnk服务器上被重定向的驱动器字母。此驱动器必须列在Interlnk服务器屏幕This Computer(Server)栏中。若未指定此驱动器字母,则客户驱动器就不再能重定向。

实例:

假定服务器上有驱动器E,运行了INTERSVR。要将服务驱动器G重定向到服务器驱动器E,输入以命令:

interlnk g=e

要废除客户服务器F的重定向,输入以下命令行:

interlnk f=

楼主:
我在
1. 服务器端运行 INTERSVR.EXE
2. 客户端 config.sys 里面添加 DEVICE=C:\DOS\INTERLNK.EXE
没有做其它工作,客户端就显示连接 成功,服务器 C 盘被映射为 客户端 I 盘,
其它盘符对应关系,可以在服务器端看到。

网友A:
我一直好奇,微软的系统dos~win11的串口是不是和linux一样,启动时候输出信息??

楼主:
还可以,没有显示传输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好奇,微软的系统dos~win11的串口是不是和linux一样,启动时候输出信息?? ...

针对微软系统,没有听说过启动时 BIOS 执行串口输出信息指令。
我明天用数据分析仪监控一下,到时候给你信息。

网友:
这是基于什么协议在传输呢?

网友:
让我想起自制TTL线

楼主:
昨晚 6 小时共传输 80M ,大概速率是 3.8K

网友:
这年代能用好DOS都是高手

网友B:
以前经常用这个办法进行联机传文件,以前的文件体积也很小的。另外还自制个COM口测试插头备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 6 小时共传输 80M ,大概速率是 3.8K

睡一觉起来还没传完

网友D:
厉害了,以前上学时我同学干过,那时候没有网络。如果笔记本有USB口,可以找USB的DOS驱动,放在config.sys文件中,这样就可以使用U盘了,这事儿我做过,但是太久忘记具体步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好奇,微软的系统dos~win11的串口是不是和linux一样,启动时候输出信息?? ...

DOS应该不会,Linux是这样吗,还真不太清楚?我认为如果有显卡,显示器应该是标准输出和错误输出设备,没有显卡才会使用串行口当作输出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睡一觉起来还没传完

晚上 6 点开始,睡觉前发现还没完,就中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经常用这个办法进行联机传文件,以前的文件体积也很小的。另外还自制个COM口测试插头备用。 ...

现在都有现成的交叉线,很方便。也有线程的接线端子,自己定义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以前上学时我同学干过,那时候没有网络。如果笔记本有USB口,可以找USB的DOS驱动,放在config.sys ...

哦,我一般 先装 DOS ,再装 XP ,两个系统。XP 下可以用 USB 拷贝资料。

楼主:
换算下来 4K bytes/s 左右,用我们日常说的带宽来描述的话,就是 32K, 日常说的带宽, 是 bit/s

网友:
虽然不会用不会用(没重复),但是还是想知道这个串口线是怎么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