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一下大家关于AUX接口

楼主(2024-12-20):
我有一个蓝牙音箱,但是没有aux输出接口,想自己接一个。

这是音箱主板。

可以接这个PCM5102A模块输出AUX吗?请问具体怎么接线?
然后怎么样使AUX和音箱本身都能同时输出声音?
如果要使蓝牙音箱不使用自身电池(去除电池)外接电源线就直接使用的话,需要怎么做呢?
谢谢大家。

网友:
那个圆孔的不是吗?

网友:
可以从蓝牙音箱功放前引出。

网友:
这个LR接上估计就可以

网友A:
AUX一般是输入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X一般是输入接口吧?

AUX是线路输入接口。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蓝牙音箱蓝牙模块后,功放块前引出

网友B:
你好像是要求蓝牙音箱的音频通过线路输出到其他设备?
还是其他设备的音频通过AUX输入到蓝牙音箱的功放输出到喇叭?

你这个模块是蓝牙接收然后输出到其他功放的。貌似跟你的蓝牙音箱功能重合了哦。

网友:
现在AUX大多使用方式为输入,也就是U盘或者光盘等作为母体,经AUX输入至音响设备当做外放,但你说的是音响输出,原则上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是要求蓝牙音箱的音频通过线路输出到其他设备?
还是其他设备的音频通过AUX输入到蓝牙音箱的功放输出 ...

是通过蓝牙音箱输出到其他设备
这个模块是 aux 输出模块 不带蓝牙的

网友:
AUX一般指输入
你应该说的是LineOut 或者Speaker,你那个模块是数字音频解码模块 你用不了

蓝牙音箱不用锂电  原来不就是接USB充电吗 你接原来的USB不就行了

非要从电池口那接电进去 就5VDC串个二极管降压0.7V, 降到4.3V差不多行了
或者直接用个2块钱包邮的USB锂电充电模块 输出接到电池座, 但还是不理解 那以前这个音箱是怎么给锂电充电的....

网友:
线路输出可从功放输入端接出, 但是没看到哪个是功放块, 如果功放块不是模拟输入 就可以用那个小板接出.
先看一下功放块的型号吧.

网友:
蓝牙音箱肯定没有aux输出接口,一般来说有输入接口,可以直接接在话筒接口上

网友:
好像不能AUX输出吧

网友:
可以DIY改,最好有模拟音频电路底子,能了解音频放大和缓冲隔离,单端,差分等概念.

网友:
aux就是个输入接口,输出一般是po*monitor    lo line out    digital out

网友:
这么改的意义在哪?如果需要输出到其它设备不如上一个蓝牙音频接收器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把蓝牙音箱的中间数字信号接到5102的板子上,用5102解码输出模拟音频,然后给下级功放的AUX输入口。可能表达不太准确。
我前段时间买了个蓝牙板子,改造有源音响,板子上就是ldac蓝牙芯片加pcm5102a的解码芯片。好像蓝牙芯片会输出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好像是i2s协议吧,然后下级是解码器,你只需要找到这个数字信号线,接出来应该就可以。不过你这个板子看起来集成度比较高,而且不太清楚。先找蓝牙模块吧,找到蓝牙模块在找输出数据线路。

网友:
老哥下面紫色的是PCM5012音频数模转换板,耳机座时LINE OUT,就是音频输出的意思,这个需要接sck bck lrck这几条线到音频处理芯片(比如CD DVD解码芯片的对应这个SCK BCK LRCK)线路作为替换原来的数模转换。老哥你提出的AUX一般是音频输入接口,如果只是听个响,那么可以接功放前级LR输入端,有啥追求最好接个前置音频放大,第一个图片有MIC输入,接咪头的,下面是PCM输出,就是接数模转接口,应该还有个面板和功放底板,AUX和功放在另外一块板上想办法,老哥这是缘木求鱼,方向错了,还有aux是线路输出,不能直接接MIC输入端,AUX阻抗小,信号输出幅度大,接上MIC端就信号阻塞了,没法听了,或输出过载轻的就是阻塞没声,重的烧喇叭和功放。
还有图片的数值音频输出,应该是数字音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