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锂电池超简单均衡法

楼主(2024-12-20):
如图超级简单

网友:
这么多电池,你只能并联当一节用

网友:
我都是用4056单个充电,充满了就算

楼主:
这是33140 准备组48v电动车电池,组之前先均衡一下,减小压差

网友:
很黄豆酱很暴力。

网友:
牛逼的方法,短、平、快

网友:
我以为有什么技巧,却看到的是这种。

网友:
确定电池一样高

网友:
这是打算做MPPT的背板?

网友:
旁边需要放个加湿器。

网友:
你能确定所有电池都一样高还是能确定铁板都是绝对平的?

网友A:
我的实验结果是3.71V电池和3.75V电池直接焊起来均衡了3天后拆开测是3.72和3.74

所以这个方案不行,需要一个高过最高电压的一个外接充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实验结果是3.71V电池和3.75V电池直接焊起来均衡了3天后拆开测是3.72和3.74

所以这个方案不行,需要一 ...

还是有一点用。

网友:
真是个人才

网友:
真正的高人,也算是黑科技。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就是个并联,有啥均衡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