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帮忙看看这个颗粒K9XVGY8J5M能开卡么?主控是SM2259xt

楼主(2024-12-20):
三星的颗粒 K9XVGY8J5M EC, 51, DD, 1F, 88, CB

主控是SM2259xt

这个能开么?技术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既然有这样的东西肯定是能开的,只是固件有没有放开的的问题

网友A:
Samsung 3dv4-64L QLC。59貌似没有公开的固件。

网友:
好好找找看能否找到开卡工具

网友:
用SMI的FlashID工具读取颗粒的ID看看,再根据ID找对应的固件。你提供的应该是颗粒上丝印的编号,查不到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sung 3dv4-64L QLC。59貌似没有公开的固件。

好像是没有。

网友B:
目前已知的能开的主控只有59XT3
你这个是4ce8die的
我有个是2ce8die的,都是SSV4 QLC

网友:
既然有这样的东西肯定是能开

网友:
59XT放出的固件不多,这个估计难找。问大佬们,远程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已知的能开的主控只有59XT3
你这个是4ce8die的
我有个是2ce8die的,都是SSV4 QLC

我这个主控确实2259xt 估计没有公开的开卡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