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800元折腾了一台E5洋垃圾E5-2667V4八核十六线程装WIN11

楼主(2024-12-20):
之前用的十代i3-10100,一边在VM虚拟机跑PDCN和OPENWRT固件和插件一边干其他的工作,性能根本不够用,要给新工作室置办两台台式机,好多年没有自己装机了,一直都是买的成品,为了研究这个E5洋垃圾,也算是花了一些功夫。

主板用的是X99D4M4主板(八相供电),带运费一起193元,TB购入,支持ECC服务器内存和普通D4内存,我选择用普通内存条,方便以后继续用普通的桌面平台。
内存条,在PDD上买了两片杂牌DDR4 2666 8G,一共70元,组16G,对于我来说,足够用了。
电源买的二手航嘉WD450,78元 PDD购入
硬盘选用长城GT34 1TB M.2固态,289元,在这个主机中,硬盘是最贵的。
机箱,PDD上 28.9元的便宜机箱,MATX规格。
散热器,四铜管,35元,PDD购入
显卡在海鲜市场买的AMD HD8570 1GD3 128BIT低功耗刀卡 45元
为了能更好的兼容WIN11新系统,显卡尽量要选择支持DX12和UEFI的。

后面就是折腾各个CPU,分别测试:
E5-2640V4,10核心20线程,默频2.4G,单核睿频3.4G,全核睿频2.6G       19元
E5-1650V4,6核心12线程,默频3.6G,单核睿频4G,全核睿频3.8G(性能不错)  87元
E5-2667V4,8核心16线程,默频3.2G,单核睿频3.6G,全核睿频3.5G(性能不错) 105元

最后决定用1650v4和2667v4来装两台主机,之前在i3-10100分配四个核心跑一遍PDCN固件大概需要12~13分钟,而在1650v4和2667v4分别分配6核心和8核心只需要四分钟并且还有多余的空闲来做其他的工作,待机功耗四十多瓦,高负载功耗120W左右(功耗测试为功率计实测,而非软件显示),正常情况下很难跑满CPU的TDP功耗,满足需求。

鲁大娘跑分

CPU-Z全核心压力测试,最高温度也只有40度左右(室温十度左右)

待机温度基本上跟室温差不多持平。

显卡参数

系统安装WIN11,因为最新的显卡驱动不太兼容导致蓝屏,因为这个折腾了好久,用新驱动显卡型号在系统里面显示为HD8570,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完美兼容的通用驱动,系统里面显示R7 200

由于V4系列CPU和低功耗刀卡显卡发热都比较低,采用小机箱也完全没问题,里面很紧凑。

这个U在WIN11系统下,冷启动各种软件的视频,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TkrYBEgH/

E51650V4对比i510400f同环境PD固件编译时间对比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GCVYsEHn/

补充内容 (2025-1-20 15:05):
WIN10 LTSC系统下的软件冷启动速度,浏览器基本上都是秒开,抖音PC客户端三秒播放,B站PC客户端,五秒左右加载完成,这基本上和我的十代i5-10400F持平

补充内容 (2025-1-20 15:05):
在WIN10 LTSC 21H2系统下的开机后冷启动速度: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sw2eFEvD/

网友A:
性能过剩的年代,用用E3,E5神U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过剩的年代,用用E3,E5神U挺好的

是的,之前没接触过,没想到E5挺好用,关键是现在价格也便宜,CPU+主板,300左右。

网友B:
自己喜欢就行。我肯定嫌不足。

网友:
这是用来做任务?

网友C:
主板是什么品牌,稳定吗?

网友D:
显卡太垃了,也不弄个好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我也有个四奶机是E5 2666 V3,装了四条16G三代内存,显卡RX580大矿卡!

楼主:
办公和VM虚拟机里面跑插件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太垃了,也不弄个好的...

够用了,不玩游戏,不做视频处理相关的工作。,除了工作之余也就上上论坛,看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是什么品牌,稳定吗?

应该是科脑X99D4M4,目前也只用了半个月,除了因为显卡驱动导致过蓝屏,其他的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主板兼容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喜欢就行。我肯定嫌不足。

对于我的工作来说,足够用了的。已经通过各方面的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够用了,不玩游戏,不做视频处理相关的工作。,除了工作之余也就上上论坛,看看视频 ...

那也得换个功耗低点的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E:
给我用的话,那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得换个功耗低点的吧...

你好,这个就是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我用的话,那是足够的。

比不上intel 十二代的反应速度和性能,但是和十代i3 i5能扳扳手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就是低功耗的。

还不够低...

话说跑PDCN是啥意思 ?

楼主:
还有啥功耗低的亮机显卡,能比较好兼容WIN11  WIN10系统的,给推荐一个。目前用的这个是不需要外接电源,直接pcie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啥功耗低的亮机显卡,能比较好兼容WIN11  WIN10系统的,给推荐一个。目前用的这个是不需要外接电源, ...

GT720?
GT1030?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楼主:
gt720应该还没这个显卡好吧。 GT1030倒是很不错,价格超预算了,目前这个显卡搭配在i5-10400f上,待机才三十多瓦,应该算是挺节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