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anasonic EZ0L21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12-20):
品牌:Panasonic松下
型号:EZ0L21
可惜电压是AC110 V的

Panasonic EY0L20充电器及EY9L20电池包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574-1-1.html

网友A:
双电压的锂电充,好东西。改220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压的锂电充,好东西。改220不难

SMT面涂刷了3防胶水...........

还没认真看电路,没动手改220V输入.......................

网友:
好东西,做工好,弄个变压器

网友:
我的是宽电压版

网友:
里面零件众多

网友:
可以改220V

网友:
你说防水吧,他又没完全防水。

网友:
胶水灌得挺足

网友:
这是充什么的?

网友:
做工不错 应该是专用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MT面涂刷了3防胶水...........

还没认真看电路,没动手改220V输入....................... ...

试试加可控硅,从最小慢慢调到峰值180v。或者倍压电路反过来设计,变成220v转110v。

网友:
变压器这么小?能输出4.8A电流吗?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好!

网友:
全日化电容,空间大,易于改装其它用途。

网友:
很漂亮的充电器

网友:
这个搭配的是什么电池呢?

网友:
我的EZ0L11也是110的,但拆开看了下零件是耐高压的,直插220使用当中

网友:
换电容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