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米路由器的电源:RD1201000-M54-35GB

楼主(2024-12-20):
早上起来发现WIFI不能上网了,以为像以前一样光猫出问题了,拔掉电源等一会儿连上,结果还是不行。

最后才发现路由器灯没亮,测量发现路由器电源坏了,拆开看下。
就这货

标签,有小米标识

测下输出,就剩这点了。

大力出奇迹,撬开,这个电源卡点好奇怪

板子正面,输出电容怀孕了,估计问题就在这里,16V1000uf的

板子背面

电源管理芯片K4846N

找个新电容,测一下容量

坏的测一下,这也少得太历害了吧。

换好测下输出,这下没问题了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直流电阻,估计有几十欧姆

网友:
恭喜,至少修好了。虽然这东西不贵。

网友B:
空载电压有点低,除非有线补

网友:
26pf,这电容是完全没有容量了。

网友:
电容好像都快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直流电阻,估计有几十欧姆

万用表测“直流电阻” 是啥意思?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压有点低,除非有线补

应该没啥事,这些货9V都能正常工作 ...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直流电阻” 是啥意思?

理论上电容的直流电阻的接近无穷大的,如果是怀孕的电容,它的绝缘电阻就会变得很小,失去了阻直通交的作用,也就是滤除交流成分输出直流的作用

网友:
OB2500才是电源芯片的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电容的直流电阻的接近无穷大的,如果是怀孕的电容,它的绝缘电阻就会变得很小,失去了阻直通交的作 ...

用万用表测?
难道还有“交流电阻”?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小米适配器不应该是黑色pcb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
难道还有“交流电阻”?

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容量,看指针偏转大小,大致知道容量的大小,当电容充满电后指针会回到无穷大的位置。如果指针不能回到无穷大,不是这个电容体质不行,有漏电阻!漏电阻越小,滤波效果越差,相当于电源输出接了一个重载,导致输出电压急剧下降!严重的话会导致电容发热,把天灵盖也可能会炸飞!

网友:
只是电容怀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容量,看指针偏转大小,大致知道容量的大小,当电容充满电后指针会回到无穷大的位置 ...

现在基本都是数字万用表了,而且便宜的炮灰表根本没有电容档...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都是数字万用表了,而且便宜的炮灰表根本没有电容档...

所以数字表只适合测量具体数值的时候使用,在维修、检测的时候没有指针式直观、容易判断!

网友D:
怎么看都像山货,粗粮电源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都像山货,粗粮电源这样的第一次见

12V的这做工正常吧,山上的能有这样?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
这个焊点、怎么看怎么像是小厂作品啊

网友:
电容表    不错不错  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