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代驾折叠电动车控制器保护了,如何才能解除?

楼主(2024-12-20):
朋友的一辆五羊代驾折叠电动车放置半年,今天准备骑,发现电池电量不够,充满电后,骑行后轮不转,前照明灯亮,喇叭也响,怀疑是控制器有问题,拆下后座盖,发现2118控制器内部红灯连续闪烁11下停1下,如此循环往复,将控制器转把插头的绿色信号线瞬间碰一下红色电源线,后轮瞬间转动一下,每碰一下,后轮就转一下,听说这种情况是控制器保护了,不知道怎么解除保护,哪位高手帮忙?

网友:
不太懂,但楼主说的后轮不转把我看郁闷了,意思前轮能转

个人感觉不是保护了,大概率控制器有故障了

楼主:
后轮不转就是电机不转,控制器故障灯闪11下停1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停用半年控制器怎么就坏了,可能性不大

网友:
断开手把线(霍尔线)看看还闪不闪。

楼主:
断开转把霍尔线,还是闪灯,只要控制器一上电就闪

网友:
检查电机霍尔信号

楼主:
轻轻转动电机,分别测三根霍尔信号电压均在0-5V变化,说明霍尔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轻转动电机,分别测三根霍尔信号电压均在0-5V变化,说明霍尔正常。

转把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长期停放电机出问题的概率几乎为0。网上教程很多,可以试着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正常不正常,有没有短路情况。至于测电机,一般相线短接就可以初步判断。当然,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电机霍尔更精准一些。
检查转把只是提供故障排除思路,并不是一定就隔空说故障原因是转把坏了。

楼主:
谢谢8楼楼主,我再仔细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