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一个好几年前买的AD584LH看来以前标定是真的

楼主(2024-12-20):
突然想起,手里还有好多年前买的AD584LH,拿出来看看,好像跟最近群友们买的克隆出生证的那个是同一版!
但是,我这个貌似标定没问题,这么多年了还是挺准。
室温不到13度了,基准上电直接测,没有预热。

网友:
你们那么多的0准不准

12.6℃

网友:
真精确呀,俺的表差远了!

网友:
板子都是互相参考的,就看是否真的做了标定。

这款我测了两个,标定值都是手写的,也可以对得上。

网友A:
都没有哪个有标定证书,都不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哪个有标定证书,都不算数

你要做第一个么?

网友:
手写至少不是打印机批量出货,实测不管是否温度巧合也可以看出标定不是乱写。

我这张批量打印的可就不太靠谱了,与表的实测有上下漂。不管我的表测的值准不准但现在温度下显示数值比楼主的好看

网友B:
你们搞什么的,用这么精密度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搞什么的,用这么精密度的表?

对我来说就像现在的孩子玩电动汽车玩具,我小时候玩秸秆飞虫车性质一样,跟干什么没关系。

网友:
温度有点低

楼主:
零多的584也容易,调一下就行。哈哈

网友:
多年前买过一个AD584基准,标定是手写的,应该是真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多的584也容易,调一下就行。哈哈

我这有个圆键,室温24度,就是没有584!!!

网友:
AD584的10V无分压输出,校4位半毫无压力。

网友:
真羡慕你们有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