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湿度太低?简单搓一个大大的无雾加湿器吧

楼主(2024-12-20):
依然没技术含量,凑合凑合,效果也不错哦
窗帘脚泡水桶(水RO机过滤出来的)再加上一个直流无刷风扇

无雾蒸发式加湿器,搞定
效果看得见,不多久湿度就从30上到四十多了

只是长时间泡水也不行,每天出门就把窗帘拿回来

网友A:
北方吧,湿度这么低...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网友B:
窗帘弄湿了不好吧,直接在地上洒水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方吧,温度这么低...

南方,很南方的广东,室内这个温度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帘弄湿了不好吧,直接在地上洒水不行吗

人来人往,地面不好洒水比较容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很南方的广东,室内这个温度很正常

明显打错字了...

话说广东不至于这么低的湿度啊

网友:
洗一下,甩干挂起来,也干净了,也增湿了

网友:
好方法,值得推广,

网友:
勤洗衣服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把家里窗帘都喷湿了效果更明显

网友:
利用毛细蒸发加湿的方法挺简单

网友:
和湿膜加湿一个原理。

网友:
发霉,健康堪忧

网友:
好家伙,这是多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方吧,湿度这么低...

南方,热就热死,冷就冷死。干燥就干死,潮湿就湿死。总之南方的天气是夏天和冬天杂交出来的鬼天气。

网友:
这种方法应该效果不错,其实多养几盘花,也不错。

网友:
养鱼养花现在湿度83

网友:
还是洗浴巾然后晾起来好点,要不时间长了窗帘发霉,而且窗帘也不大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