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砍底数的问题

楼主(2024-12-20):
看到修总关于万用表归零问题的讨论,其实有些表是用了砍底数的方法,显得很容易归零,手上正好有个毫伏信号发生器,配合1/100分压电阻网络,用ZT225和F289C做了个对比实验
图中ZT225是容易归零的,而我这个F289一样有大家诟病的不归零问题,大概有-2的底数,但测量100mV都是准的。

加上1/100分压网络后,在极弱电压时ZT225就显形了,大概在0.43mV/100,也就是约4.3uV时显示底数5uV,再往下调低电压就直接归零了,说明最小分辨率只有5uV,再往下就砍底数了。

F289C虽然短接不归零,但短期底数是稳定的,取rel功能后,真的能达到1uV的分辨率。

因此万用表有底数不容易归零这个是好还是坏,相信大家可以判断了。

网友A:
不一定,我接触过的几台289短接底数都不稳定,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相对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我接触过的几台289短接底数都不稳定,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相对稳定下来。 ...

是的,我这个刚开机是-2,后面慢慢变成-26,上的图可以看到的,漂移确实存在,所以清零需只能保证短期稳定。

楼主:
按我的理解,微弱信号下影响测量电压的因素太多了,比如热电势,短接插头和表座不是同一种金属材料,有温差必然会带来电势差,温度档不就是这样用热电偶产生压差测量,还不算其它各种电磁干扰。

网友:
如果是测量低内阻的20毫伏以内电压,ZT219可以用微安档测量电压,不看小数点单位用微伏直读。可以显示最小1微伏。  ZT225应该也可以。

网友:
测量这种电压的方法是靠时间稳定,意义不大。只能用微伏表。或者台表。能在10微伏级别稳定就算好了,不能苛求手持万用表。

网友:
即使289可以分辨1微伏我也不买,宁可上台表。这外观这体积接受不了。

网友:
我个人也不爱用砍底数的万用表,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一直对4282无爱,觉得仪表就应该测到有什么就显示什么,使用者可以自行判定是否使用读取值

网友:
我认为高位表的分辨率远比绝对精度重要,如果坎底数,那么多的一位值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会误导。

网友B:
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暗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没底数的表是砍掉底数,有底数是因为没砍掉底数。

众仪的一种0660表,给出0.001mV分辨率的,都是砍掉±0.005mV底数的,这个已经多次验证。但并不说明那些能归零的表,都是砍掉底数的。实际上,有相当多的表。0.000mV归零也能显示±0.001mV。我没见过任何品牌因为这个被赞叹,反而看见为黄表不归零开脱的各种言论看得太多了,这就叫滤镜

网友: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也不在纠结底数了,高档表都这个样子,何况我手上这些普通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暗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没底数的表是砍掉底数,有底数是因为没砍掉底数。

兄弟,你这就属于过度解读了,我本意是想说有些容易归零的表是软件做了处理,砍掉了底数,用比较典型的众仪和黄皮举了例子,当然也有容易做到归零又没砍底数的,比如我手里还有四DT930F+,不过人家毫伏档是10uv精度,也就是说归零和最小分辨率比较难兼顾,大家没必要过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