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森海塞尔PXC550蓝牙耳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4-12-21):
蓝牙耳机的电池不耐用了就想换一块电池深水宝上买了一块大容量的电池今天到货了马上拆机更换

下图是旋转开机的标记

取掉耳机棉

可以看到有6个圆形塑料片取掉就可以看到螺丝了

拧掉螺丝就可以打开外壳了

可以看到NFC线圈和电池型号了取掉NFC软排线

看看要换上去的电池

新电池和旧电池对比一下

翘下旧电池把旧电池上的胶布撕下来粘到新电池上装回机器上

然后把NFC线圈装回扣好排线然后再插上电池排线合盖装回螺丝

装上塑料盖片

扣上耳机棉

到此换电池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应该是没有一点难度,新电池装回就有80的电量后续就是测试新电池的续航了,感谢观看!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这大电池续航怕是好几天

网友:
这耳机挺好

网友:
现在都用不惯这种耳机了,闷耳朵。

网友:
这么大一块电池,能续航多久?

网友:
感觉尺寸差不多啊,是变厚了吗?

网友:
大耳机,换电池比较友好。

网友:
小的入耳耳机不能买太贵的,电池基本上没法更换。

网友:
重量也增加了

网友:
换电池比较友好。

网友:
这么新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换的容量比原来大,时间更长

网友:
这种音质语音级别罢了,还是不用为妙

网友:
电池很新鲜,刚出炉

网友:
把新电池的保护IC换成FM2117L应该能进一步延长寿命

网友:
换后,更加耐用

网友:
这耳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电池看着个头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