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M215鼠标放着没用,突然想用,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4-12-21):
接收器是好的,插上电脑有USB设备连接声音。
电池肯定有充足的电。

1、下面的光学引擎一直亮红光,电源开关关闭了也是这样
2、电源指示灯有微弱的绿光闪烁

罗技的鼠标这么容易坏吗,其它用过的鼠标没碰到过坏主板的(除了微动和滚动编码器)

有谁知道什么问题啊,我感觉是光学引擎坏了

补充内容 (2024-12-24 13:09):
具体型号是WM123的戴尔版,不需要对码。
可以肯定是鼠标主板坏了。

补充内容 (2024-12-24 13:11):
工作正常的鼠标,打开电源开关:
1、底部光学引擎会亮几秒的红光,然后关闭
2、中间的电源指示灯会亮几秒,然后关闭

网友:
不用也容易坏

网友:
确定有没有摔过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啊,我的G502用了几年了都正常。

网友:
我的罗技也是,好久没有使用,后来用电脑,插上接收器,无线键盘可以使用,但是鼠标没有反应,但是鼠标是可以识别到的,不知道咋整。

网友:
开关坏了吧,关闭开关还亮灯?

网友:
要是一直没用过的鼠标,不会出问题。反而是用了一段时间,放起来,然后再次使用的话,最容易出问题。这些电子产品是用不坏,反而容易放坏!

网友:
放置久了不能用,要打开保养一下,重点检查开关按键,电容是否可靠,有些贴片电容放久就失效了

网友:
接收器和鼠标之间的编码丢了吧?

网友:
罗技鼠标的开关容易出问题。
之前买的M558也是放了三个月没动,然后就不能用了,打开开关只有微弱的蓝光一闪,之后就没反应。
拆开量了半天才发现就是电源开关接触不良,一滴神油解决问题

网友:
养兵千日,一用----挂了

网友:
M215应该是优联的,重新连接一次试试。

网友:
网上下载罗技鼠标配对软件Unifying,用软件重新配对一下试试

网友:
重新和接收器匹配一下试试,罗技有2中匹配软件,一个是针对优联的,还有一种是单通道的。还有就是开关是否接触不良,再有就是换干电池试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没电或电池仓被漏液腐蚀供不上点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多试试

网友:
放置久了不能用

网友:
重新对码试试

网友:
罗技的貌似耐用的可以,会不会是接收器搞错了,

网友:
罗技的鼠标双击情况常见,鼠标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有线雷蛇比较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