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稳压器拆开接不了220伏。

楼主(2024-12-21):
这个交流稳压器准备改个电瓶充电器,可是两组线圈,一组外面看到的是3.6欧300多匝,另一组在里面层7欧。想接220V,但是都不行。那么原来可是接进来了220V。有明白的师傅吗?

外面看到的是3.6欧300多匝.

原来的样子。

网友:
7欧和3.6欧线圈是不是串联的,你在绕几十圈给电瓶充电

网友:
改不了充电器,这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调压器输出与电网不隔离吧,有触电危险。调压器和变压器绕组的算法还是有区别的,这样改不太好吧

网友:
这个是自耦变压器,两个线圈要么是串联的,要么有一组只是给辅助电源供电的

网友A:
内圈是主线圈,外圈是裸铜线,应该还得有线,加上上面的可以动的,至少5根线,如下图第一个,中间可以动的是输入

网友:
机械式的稳压器没有什么用?反应太慢了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自藕变压器,那2个线圈需要“同相”串联起来接入220v的,要做充电器,必须另绕2次线圈,隔离市电防止触电。

网友B:
看来楼主还需要学习,这东西是自耦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是主线圈,外圈是裸铜线,应该还得有线,加上上面的可以动的,至少5根线,如下图第一个,中间可以动的 ...

看了你这个图,知道是W2和W3接220V,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还需要学习,这东西是自耦变压器~

7楼的线路图是是W2和W3接220V。

网友:
这是调压变压器。

网友C:
自耦变压器原来的线圈接220V做初级,再绕一个线圈做次级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耦变压器原来的线圈接220V做初级,再绕一个线圈做次级输出

同意。自耦变压器不安全,尤其做充电器用。

网友A:
直接接原来的输出220当初级,绝缘漆喷涂绝缘,重新绕次级,最好找到220的接线位置,后面线拆了做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原来的输出220当初级,绝缘漆喷涂绝缘,重新绕次级,最好找到220的接线位置,后面线拆了做次级 ...

已经把两个线圈接好就是220V,重新绕次级完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把两个线圈接好就是220V,重新绕次级完成了。

你记得绝缘哈,次级绕的多少伏,原来干什么呢?,点焊机很不错的,95平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记得绝缘哈,次级绕的多少伏,原来干什么呢?,点焊机很不错的,95平软线 ...

次级绕14伏,一伏3匝,绕了42匝。给45An电瓶充电不热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看看

可以绕20圈5v左右,50平的铜线当点焊机,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