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汽车后备箱气压杆的拆卸和安装

楼主(2024-12-21):
汽车后备箱气压杆的拆卸和安装。
拆的时候用一字螺丝刀在凹下去的地方往上翘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全部撬出来,就可以掰下气压杆了,安装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方法。这个弹片是一个卡扣。
如果不慎将弹片全部撬出来了,就顺着缺口插入弹片,用尖嘴钳掰开另一边从上面往下插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小车四年半,感觉这个撑杆已经不是很有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车四年半,感觉这个撑杆已经不是很有力了。

这是无法维修的必须买新的换,因为里面有高压氮气.危险.

网友:
SUV 才有这个吧,

网友:
气压杆如果安装位置不合适,的确是挺容易坏的,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
凹下去的地方是在上端还是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