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网页保存为文档-----几种小方法

楼主(2024-12-21):
   将网页保存为文档
本文介绍几种方法,使用时要注意版权问题

1)首选各浏览器打印功能,存为PDF文档(有的比如opera能直接保存pdf),适当选择页码,设置好页边距并能缩放大小,避免缺字,保存在本地不再依赖网络了,当然编好目录好找。

2)次选浏览器收藏或者另存为(ctrl+s),按照需要选择三种格式,缺点:依赖浏览器,a浏览器的文件不能完美的在b浏览器上展现,甚至版本更新后亦不能全部展现,脱离不了网络;

3word文档,复制粘贴过来,图片文字修改量大,适关键重要文件保存操作。

4)第三方软件:截图工具,印象笔记,记事本等。

欢迎补充

网友:
几种方法都试过,还是Google Chrome保存单个文件比较好

网友A:
有很多保存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保存不了吧?

截图、截屏,再不行拍成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截屏,再不行拍成照片

首选打印
成为PDF文档

网友:
有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Chrome插件有截图保存文档的

网友:
flowin.cn 有剪藏功能,支持输入url,将url内容剪藏到其文档中。Flowin AI 网页剪藏,不用插件,随手收录 - 小红书

网友(2025-02-07):
EDGE或者火狐浏览器安装SingleFile扩展即可解决。

网友C:
1)首选各浏览器打印功能,存为PDF文档(有的比如opera能直接保存pdf)

选浏览器打印功能,很容易丢失网页中的图片,这个缺点很让人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选各浏览器打印功能,存为PDF文档(有的比如opera能直接保存pdf)

选浏览器打印功能,很容易丢失网页 ...

试过好用,步骤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好用,步骤不对?

FirefoxG_102.2.0esr

我用的是上边这个火狐,难道是版本过低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refoxG_102.2.0esr

我用的是上边这个火狐,难道是版本过低的缘故?

我在edge和opera上试正常,特意下载了火狐,发现火狐自带pdf打印功能是弱项(有的只能第一页),不及前两个浏览器,火狐插件多或许能支持我没找到。9楼提到singelfile试用pdf打印还有点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edge和opera上试正常,特意下载了火狐,发现火狐自带pdf打印功能是弱项(有的只能第一页),不及前两 ...

你用的火狐浏览器是哪个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火狐浏览器是哪个版本号?

128.7.0esr64位

网友:
谢谢反馈支持,比我用的版本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