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换怀孕电容,修复乐视EG-24BCN充电头

楼主(2024-12-21):
几年前在论坛按 坛友提供的链接拍过两只乐视,好像是9.9元当时很划算,现在出了THINKPLUS就不那么香了哈。一直使用还不错,也有快充虽然功率不高,但这次最近无意中摸上外壳好烫,是充电时一会快充一会没有了,细看好像有电容液出来了呢,但不使用快充还能还使用。开拆,大锤子上了终于砸开了:

楼主:
果然两只400V电解电容爆了,手中没合适大小的电解电容,TB上有的是。但找到江海的少或贵,后来买了杂牌和艾华各一包,到手再看。收到后果然艾华的不错,杂牌体积太大了根本装不下。
现在几乎找不到18UF400V的规格了,就用22UF400V代替,装好后手中找不到合适的胶水,刚好有个前不久买的补鞋胶打上静放几小时,确认粘好了再插上插排测试,快充回来了,但不知能用多久,毕竟原来电容漏液了好多,拆开电路板上还有些,虽然擦干净了。

网友A:
艾华不错,多少钱买的,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华不错,多少钱买的,包邮吗?

四五元10只还包邮,江海的都不包邮或贵不少哈。

网友:
可以哦,小伙子,我手上也有3个乐视头

网友:
棕色艾华电容看起来不错

网友:
救回来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把报废电路上的电容拆下来?

网友:
电容使用环境温度太高导致爆浆?

网友:
目前还没用坏过充电器

网友:
电解电容是个问题啊,可是又不能没有。

网友:
这东西真没修的必要

网友:
换电容就可以。

网友:
拍得真详细。。

网友:
同样撸了3个,还在使用

网友:
当年这款乐视快充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修好了又可以用好几年了。

网友B:
主板用酒精泡一下,然后彻底烘干,不然会慢慢漏电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五元10只还包邮,江海的都不包邮或贵不少哈。

又多了一堆配件。话说很多时候是没找到 参数、 体积都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用酒精泡一下,然后彻底烘干,不然会慢慢漏电腐蚀

真的哈,现在装上胶粘住了不好打开,其它故障 的充电头我不敢修了用,充电头便宜冲坏手机怕怕的。

网友:
壳子怎么打开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