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配件,笔记本,小家电,手表,大杂烩,物美价廉!

楼主(2024-12-21):
多个正常使用的石英表,表带都是好的,正常用的。20-30元一块。
有毛病的,比如表蒙裂了,或者表带断了,就特别便宜,5-10元一块。正常走!
漫步者大音箱R201T,带线控,50元一套
飞利浦家庭音乐中心,带DVD播放,USB播放,收音机,线路输入等多功能,也可以当普通音箱用。40元一套。、
华硕天选RA06机械键盘,100元。原价499元!手感特别好!所有键帽都可以定义颜色,亮度。有多种灯效,还可以通过软件定义各种灯光效果。让人爱不释手。
USB 3.0接口的移动硬盘数据线,5元一根。短。
正弘KVM SWITCH,就是两套电脑共用一套键盘鼠标显示器用的。轻按按钮即可切换~!20元一套,有两套。
直播用的声卡,多功能,带话筒耳机,只要20元!
充电宝,品胜,1万毫安时。15元。

蓝牙键盘,全新,小尺寸设计,好用无故障。10元
黄色的木制外壳蓝牙音箱,有电源,还带小夜灯功能,充电式设计。好用!10块钱
迅捷fw313 300兆的无线路由器带电源只要10元
有问题的仿冒劳力士全自动机械表能走就是时走时不走有问题,手柄有问题20元
联想的7205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机300元好用无故障送电源线,信号线
得力牌自动打号机10元
小望远镜,10元,可折叠,好用
几个电源插座,5-10元
无线话筒,5元
瑞典品牌,丹尼尔惠灵顿,原价2000元的,大表盘设计,石英表,50元。好用!
三脚架,50元,全铝合金。
不锈保温壶,一升以上。1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三星的yp-55vq经典供收藏的mp3播放机带收音功能,256M,扭腰式设计,成色好,质量好,无任何问题,100元
网络上用的光电转换器,只要5元。两个小交换机,一个是H3C,一个是TPLINK,都是5元一个。不带电源。带电源要另外加5元。
广场舞的金正蓝牙音箱带带拉杆,带滚轮,功能多多,可插卡,带充电器.无任何故障,只要60元
廉价珍珠手链,一共5个,总共只要20.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7 上传

JOYROOM名牌蓝牙耳机,机乐堂。 苹果蓝牙耳机,有故障,带硅胶套,总共5元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下面红色的)DELL 4110笔记本,i5二代CPU, 6G内存,500G机械硬盘。钢琴烤漆红色外壳非常漂亮!带摄像头,蓝牙,读卡器,HDMI, 无电池。14寸屏幕效果很好。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200元。

(下面黑色的)DELL笔记本,i5二代CPU, 8G内存,640G机械硬盘(不会拆)。无电池。已经安装好了WIN 10。配件包括电源,鼠标,笔记本包。价格:220元。

外置式DVD光驱,移动光驱。30元,带信号线,电源。

乒乓球拍,10元一只。闹钟,15元。插座,5-10元

1. DELL i5 4代笔记本,15.4寸大屏。i5四代4200u CPU, 8G内存,240G固态硬盘,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DVD刻录机。本机没有电池,成色不太好,但也没有什么故障。运行一切正常,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价格是420元。

--------------------------------------------------------------------------------------------------------------

鑫谷400w名牌电源40元。
得力T1/T2原装硒鼓墨盒碳粉适用得力激光打印机M2000/2020/2500,带芯片。可打印3500张。目前没怎么用。打印机的感光鼓,只用了几次,成色很好。有两个。50元包邮!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500G机械硬盘25元一个。
400w台式机电源40元。

-------------------------------------------------------------------------------------------------------------------

1. OEM的主板,带I3 530 CPU, 主板集成显示接口,VGA,HDMI,支持3代内存。无挡板,有风扇,有CPU,支持M.2硬盘。 价格:35元

3. ASUS H81主板,带i3 4160 CPU, 价格是120元。带挡板,主板有HDMI,VGA两个显示接口

-------------------------------------------------------------
4. HP的原装主板,H61主板,只有一个内存插槽能用。带i3 3220 cpu,主板有两个DVI口。支持内置笔记本无线网卡,带风扇带挡板,50元。支持前置USB 3.0.就是下面的绿色主板。

5 七彩虹 B85主板带 i3  4160 CPU,主板带DVI,VGA接口。连CPU带主板,带风扇,带挡板,总共只要120元

有2个三脚架都是铝合金的,有的是普通的照相机的安装板,欢迎选购。40元一个。
nvidia Quadro nvs 135m显卡无风扇设计,大散热片512M显存20元
金士顿8G四代内存,2133M, 120元一对。 4G一对,60元。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四代台式电脑内存,8G: 60元,4G :30元

显卡,双接口,带512M 显存。15元

子弹头插座,15元。

无线鼠标,质量好,带接收器。使用TYPE C口充电。15元

3-4米的VGA线,10元。4-5米的VGA线,15元。经常用完在投影机上。
蓝牙耳机是骨传递的,15元。普通手机充电器充电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各种电脑线材,dva线,vga线,hdmi线,还有音频线3元到5元一根。
路由器,光猫的电源,有5V,9V,12V的。电流有0.5A,0.6A到1A,1.5A,2A。价格从3元,5元到8元,10元不等。都是好的。水星,华为,TPLINK等。
CPU的散热风扇,从2元,3元,5元,10元到20元不等。

笔记本电源,有联想,ASUS的,19V,20V的,30元

台式机的普通电源20元一个,有多个。
优质键盘,鼠标。USB口,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荣耀的手机支架一物两用,15元。
卡西欧的太阳能计算器永远不需要买电池只要20元
HDMI线,一根5元。VGA线,一根3元。DVI线,一根3元。电源线,一根3元。

腹灵.游戏玩家。成色好,质量好。可调节DPI。15元一个。
笔记本机械硬盘320G,薄盘,成色好,无瑕疵!30元。

充电宝,1万毫安时,10元
多个手机支架,有多功能的,2个,都是10元
开砖茶用的刀具,10元

小音箱,电脑用的,USB取电的。做工,音质不错。5元一套

显卡gt 240 20元。三个接口。
I3 4160 CPU 30元。I3 3200, 15元
无线网卡,15元
鼠标,10元一个。
篮球,20元
罗马仕巨无霸WA30PRO 充电宝,3万 毫安时,功能很全,接口很全。支持常见快充协议。6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多款石英表。电池都没电了。有的手表本来正常使用,电池电耗尽了不走。有的手表打不开后盖,但肯定是好的。10元一个。特别好的20元一个。
有的手表的确是坏了,换电池也不走,这种2元-5元一个。

汽车三角牌用于故障停车,在后面放着警示用的全新可折叠有包装盒只要15元。
戴尔的65w笔记本电源,狗骨电源。20元。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HDTUNE慢扫全绿,20元一个。

笔记本机械硬盘,120g: 10元,320G薄盘: 40元,320G厚盘:30元。1T:80元
电磁炉40元好用,无故障。
瑞士军刀100元
无线网卡10元
美的电饼铛,40元
三脚架40元
茶杯5元一个。
全新的不锈钢炒锅,4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非常漂亮的汽车行车记录仪20元一套。带一个信号线。需要自己准备TF卡。
笔记本包小的15元,大的20元,成色都很好。
小音箱,4元一套。USB供电的。
微信:msce2005

远距离无线网卡,可以接受很远距离的无线信号,可以蹭网。有驱动。20元。
会议话筒,10元
子弹头多用插座,10元一个。

长距离传输无线网卡。USB接口的。带线,带驱动。可蹭网,适合远距离接受信号。20元、

电动按摩器,带电源。有多个模式,按摩腰的。15元,带电源。

多功能扩音机,唱戏机,带蓝牙,收音机功能。不能扩音。10元

可折叠小型望远镜,是个正经望远镜,不是玩具。
8*22倍率。20元。完好。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松下PT-X2800STC 投影机,2013年生产。好用无故障!是短焦大镜头的投影机,在幕布一两米距离就可以正常投影。说明书宣称75cm距离可产生80英寸的投影。在倒置安装在天花板上时,即使教师站在前面,也不太容易产生阴影,不容易照射到教师。内置喇叭,可以连接网线进行监控和必要的设置。1024*768分辨率。效果良好,成色好。投影亮度,色彩都很好。配电源线,信号线。单VGA口。 120元

---------------------------------------------------------------------------------------------------------------------------------------
DVD播放机带前后USB口40元一套
TENDA的5口有线路由器,10元一套,带电源。
无线鼠标带电池,15元一套。
多个显卡,有带hdmi接口的,20元一个
科学计算器10元一个。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一体机,I5 一代CPU,4G内存,120G SSD。19.3寸屏幕,内置无线网卡,音箱。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无任何故障。支持USB 3.0。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价格:200元。

水星幻影路由D196G 全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6天线。29元一套,带电源。
.MSATA 120G SSD硬盘,40元。
窗帘,比较大,10元一副。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Mp3播放机功能多,带收音,带mp3播放10元

多款名牌电竞鼠标,质量好,外观好,寿命长,手感好,20元一个

罗技键盘G610,名牌产品,功能极多!带多媒体播放,音量调整功能。100元
狼蛛F2088高档机械键盘,机械师一代。好用无故障。下面的支撑脚没有,也没有掌托。15元一个。带音量键,播放键。可随意改变灯光效果。
双飞燕机械键盘,非常漂亮,就是少一个无关紧要的键,有些键帽用其他键代替了, 但完全不影响使用。有若干灯珠坏了,不亮。30元。
HP的机械键盘,成色非常好,但就是A键不能用,其他都好。10元。

电炒锅,10元,虽然便宜,但保证无任何故障。
唱戏机,可插卡,插U盘。10元一个。电池可更换。
电饭锅,30元。
电饼铛,30元
石英表多个,保证是好的,换电池就能正常使用。表带都是好的。10元一只。

中兴E1600 WIFI6双频千兆,支持MESH组网。40元一套。无线路由器。 水星D19G 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6天线。30元一套。

水星D12G,百兆有线,千兆无线,4天线路由器,6天线穿墙王。25元一套。

360 T5G 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家庭防火墙,功能多多,手机控制。50元一套。支持MESH组网。

商务通电子词典,功能挺多,电子词典,记事本,计算器等等。10元!好用无故障。使用两节七号电池。带皮套包装,带手写笔。

联想的小型调频收音机,远看象个名片夹,非常时尚!可以放在桌子上,有金属底座。5元!就这么便宜!好用!
低档显卡,15-20元,好几个带HDMI接口。
名牌鼠标,10元一个。高档的20元。
光纤,崭新,5元一捆。单模单芯。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60V20A的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是好的。15元
罗技名牌鼠标,20元。
其他品牌的名牌电竞鼠标,15元一个。

腾达的1206无线路由器,千兆双频,25元一套。

微波炉玻璃盘,31厘米直径。15元
微信:msce2005
还有小的唱戏机可以扩音,收音。老师上课用30块钱带充电器.
HP,三星的笔记本充电器,各一个,30元一个,19V 4A多。
洗衣机进水管,5-10元一个。
比较新款的POS机,可正常工作。可连网。TYPE -C充电口。可当钟表使用。5元一个,有4个。
各种石英表,换电池就能正常工作。都有表带,10元一个。大量。买多优惠。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普通键盘,USB口,PS口都有,10元一个,完全正常。

AOC的23寸LED显示器。整体效果很好!送外置19V电源。两台。都有缺陷,一台是中间靠右有一条竖线,一台是右边两有两条竖线。价格分别是70元,50元。支持DVI,VGA接口。运费30元一台

新境界23寸LED显示器,效果也不错!缺陷是屏幕有一点点发白,右下角有一条短竖线。基本不影响使用。80元
有几个小摄像头,还有其他小转接头。10元一个。
多个亮机卡,显卡,15-30元一个。
台式电脑电源,300W: 30元。400W:40元

各种多用插座,有的是线另外连接过的质量差的5块,质量好的10块到15块
电子时钟带温度计和湿度计20元.
老式铜制打火机,10元。
多个充电宝,小的5元,1万毫安时的10元。3万毫安时的60元,快充,多个接口。罗马仕。
太阳能手电筒。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金属水龙头,5元一个。洗衣机接头,5元一个。

温度计,10元

台灯,10元

非常轻巧的23寸显示器,ips屏幕,非常漂亮,水平方向最上面有一条很暗的线,一般是注意不到的,我不告诉你,你是看不到的。整体效果非常好,送电源线,信号线,支持hdmi,送外置电源。只要80元
过期的洗涤用品,500毫升的沐浴露,20元一瓶。280毫升的洗发液,12元一瓶。各有50瓶左右。洗面奶,10元一管
电话机,10元,是好的。
键盘垫,都是名牌,洗干净了。10元一张。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多个电脑配件

不锈钢表带的石英表,电池无电。保证是好的。15元。
充电式户外照明灯,可在野外使用。10元,室内当然也可以。
微型电子秤,可随身携带。200克范围。准确度在0.1克以内。10元
韶山的伟人几年怀表全新两套。15元一套。无电,不走。
3.5毫米耳塞,2.5毫米耳塞,5元一个,全新。
倍思WM03蓝牙耳机一套。50元。原价129!
不锈钢保温壶,15元,2升装。
60寸-80寸的电视机挂架,20元全新
抖音直播用的外置声卡,功能多,带耳机,话筒。20元一套
小型功放,带USB口,TF卡插槽。可播放U盘等。40元
多个名牌键盘垫,洗干净了。10元一张。
MSATA的SSD, 32G, 15元
台式电脑硬盘500G, 20元。
多个显卡,亮机卡级别,10-30元一张。
电饼铛,美的,30元一个。有2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JOYROOM名牌蓝牙耳机,机乐堂。 苹果蓝牙耳机,坏的,能充电。使用雷电接口,我送充电线。当然普通手机也能用。带硅胶套,总共5元

DANIEL WELLINTON 瑞典名牌手表,镀金,超薄表壳。50元。很准!正常走!

汽车专用充气泵,使用点烟器电源头。8成新,好用无故障。20元。

各种电脑配件和小家电,还有其他小东西
漫步者多功能播放器,50元
联想的长条形音箱,音质特别好!30元
还有奥尼多功能播放器,带收音, 可插卡。20元
红色的是苹果蓝牙耳机,使用苹果充电线充电,附送一根。音质很好。15元
多个石英表,破损的1-5元一个,绝大部分破损是表带,表体正常,只要换了电池就能正常走时。外观完整的石英表,10-20元一只,仅仅表带价值就超值了。
还有一些是纯电子表,10元一只,换电池就能走。
完全正常,走时准确的正常使用的表,15-30元一只。
佳能扫描仪,比较厚,支持底片扫描,有多个底片夹。100元,带电源。
得力的10位数的自动打码机,10元一个。
单筒望远镜,40*50,效果好!40元
电子闹钟,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带温度显示。15元。
AOC 27寸LED显示器,整体效果好,就是垂直方向在右边有一条线,右下角有水渍。略微影响使用。整体效果很好。120元。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汤勺,刚才厚实质量好!5元一只。

木质蓝牙音箱,带小夜灯功能。带充电器,充好电可播放好几个小时!10元!

蓝牙键盘,全新,小尺寸设计,好用无故障。10元
黄色的木制外壳蓝牙音箱,有电源,还带小夜灯功能,充电式设计。好用!10块钱
迅捷fw313 300兆的无线路由器带电源只要10元
有问题的仿冒劳力士全自动机械表能走就是时走时不走有问题,手柄有问题20元
联想的7205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机300元好用无故障送电源线,信号线
小望远镜,10元,可折叠,好用
几个电源插座,5-10元
无线话筒,5元
瑞典品牌,丹尼尔惠灵顿,原价2000元的,大表盘设计,石英表,50元。好用!
三脚架,50元,全铝合金。
不锈保温壶,一升以上。1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三星的yp-55vq经典供收藏的mp3播放机带收音功能,256M,扭腰式设计,成色好,质量好,无任何问题,100元
网络上用的光电转换器,只要5元。两个小交换机,一个是H3C,一个是TPLINK,都是5元一个。不带电源。带电源要另外加5元。
广场舞的金正蓝牙音箱带带拉杆,带滚轮,功能多多,可插卡,带充电器.无任何故障,只要50元
廉价珍珠手链,一共5个,总共只要20.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