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开关电源维修(华为66W快充头)--维修后又炸了

楼主(2024-12-21):
之前拆解贴见:开关电源维修(华为66W快充头)

昨天有时间把R075电阻买回来了,果断替换烧损电阻

替换过程跳过,热风枪没电烙铁好用

没有灯泡,串了一个20W的热胶枪,结果无法上电,反复测量,原来FU保险开路了

又让我买保险?那是不可能的,既然保险也炸了,这货几乎就没有维修价值

上了一个1/4W FU专用电阻试试
最终上电没有炸,有电容充电电流,去除热胶枪在上电依然没炸,以为修复了····
加上假负载试试

结果上电依然只有电容充电电流,相当于高压部分有电了,变压器没有起振,典型的PWM芯片故障,只有高压没有用低压
最后,在移除220V电源后,大概3秒钟时间,在移除USB假负载瞬间,尼玛PCB板炸了···硬是把我吓一跳,玩个措手不及啊
我可以确定是的拆除USB负载时没有短路情况,在没有220V电源时打火,无非高压电容放电,发生这个情况估计是PWM芯片突然导通MOS管G极导致电容大电流放电打火?不晓得又是啥元件炸了,不折腾了,吓人的东西垃圾桶不再见

网友A:
求包邮赠送!

网友B:
别扔,留着拆件呀,上面的电解电容啥的还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扔,留着拆件呀,上面的电解电容啥的还有用

主要是把我吓到了,又是炸过几次的了,料板多得是,不缺这一个

网友:
还有问题没查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把我吓到了,又是炸过几次的了,料板多得是,不缺这一个

但是像这个充电器里用的这种质量好的电容可不多哟

网友:
焊一根细铜丝。

网友:
看板子上的电阻怎么好多都是斜的

网友:
最后还是扔了啊,可惜,东西挺好的,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网友:
扔了吧,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华为的用坏了,还是买故障品!

网友:
神一样的操作

网友C:
你这个假负载有用吗??
C口在没协议的情况下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假负载有用吗??
C口在没协议的情况下是没有输出的。。。

C口没有协议,难道5V2A也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扔,留着拆件呀,上面的电解电容啥的还有用

这才是维修佬的本色,岂止电容,变压器,电阻,整流桥,整流管,4
31,光藕管,输出口,如果是原装充电器,输入头都是铜的,都留着备用。

网友D:
别扔,顺丰快递发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包邮赠送!

别插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扔,顺丰快递发给我

你这要求太过分了!我无所渭,极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