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数据分析仪监控DOS指令INTERLNK.EXE 的通讯细节

楼主(2024-12-21):
如图,和大家共享。

网友:
数学 数字 数字 数据分析 !

网友A:
有意思,但却看不懂,不过那本质上是一串执行指令的电压电流

网友:
看不懂,真没看懂

网友:
我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但却看不懂,不过那本质上是一串执行指令的电压电流

数字信号,可以监控到时序图,速度太快,无法抓拍到图片。

网友B:
这是分析传输的数据流吗?相当于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分析传输的数据流吗?相当于解码?

对,我只接了 RX,TX,GND 三根线,其它控制线没接,不清楚其它线上是否有信号。

网友C(2025-03-08):
不是用示波器抓波形、解码么。

这分析仪蛮老派的样子,楼主开一帖讲解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示波器抓波形、解码么。

这分析仪蛮老派的样子,楼主开一帖讲解它看看。 ...

这个直接读取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