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快速PCB夹具

楼主(2024-12-21):
这几天陆续买了几个夹具,总感觉不太顺手,

心血来潮自制一个吧。镀锌钢板(150×100×1.5)和两个快速夹具均是某宝薅羊毛得来,总成本不到一块钱,自己的劳动力可以按免费计算。先把镀锌钢板倒角防止划伤。再把焊接位置打磨掉镀锌层,快速夹具底座用电焊点焊到镀锌钢板上,简单打磨后贴上耐高温胶带,试用了一下,简直太方便了,小板子用一个夹具固定,大点的板子可以用两个夹具固定,固定和松开都非常迅捷。

欢迎各位坛友批评指正,多谢观看!

网友A:
背面有元件的怕不好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元件的怕不好固定吧?

那就用其他的夹具吧,差生文具多,现在我就夹具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用其他的夹具吧,差生文具多,现在我就夹具多

那下面干脆弄个铁板烧好了

网友:
看到整洁的桌面,就知道是工具的收藏家。

网友:
这个不方便用来做维修

网友B:
还不如直接买一套21元包邮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为啥不顺手,一个拧N圈,一个顺手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买一套21元包邮

我这1元不到,你给我说不如21元买一套

网友C:
图一的那种夹具也不好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用其他的夹具吧,差生文具多,现在我就夹具多

差生文具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D:
金属底板散热太快, 如果双层板或四层板,地线还比较多的,就会很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的那种夹具也不好用么??

也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属底板散热太快, 如果双层板或四层板,地线还比较多的,就会很不好用了

那就换成木板

木板的夹具更容易固定,不用焊接

网友:
都是使用贴片时比较方便,不用考虑背面。

网友:
感觉适用面有点窄,夹个电源板看看。

网友:
我上月隔壁矿坛买的夹具用下来夹线路板焊接还是很不错,就是小贵点

网友:
散热太快了,pcb不能贴铁板上

网友:
只能单面板使用?

网友:
这个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