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之电锤加油篇,

楼主(2024-12-21):
先上图,看图片,虎头润滑脂是全合成油脂,低温润滑好,高温不容易流失,普通电锤不耐用,发热大,网购有大桶油20元,还有厂家原装油,我都用过,后来用的虎头润滑脂,我是看闲闲鱼喜利得工具保养视频,喜利得专用油脂,闲虎头油贵的,可以看看喜利得专用油德德进口,接近1千元一桶,国产油就不算贵了,我自己电锤维修重新加油,实验了分享大家,

电锤气缸加0号油,齿轮箱加1号油,还有电锤调节处加油,气缸头全部拆下加油,气缸头4个内六角螺丝拆下就可加油,气缸内部把冲击锤拆下往里面加一点油就可以了,参考刷牙用油量,往活塞密封圈上摸点油,再者就是气缸大齿轮上抹点油,这下就可以了,我自己的电锤是气缸大轴承有异响,网上购买轴承,密封圈活塞,钢珠,具体电锤分解可以参考网上视频,

切割机带齿轮箱的可以问客服有专用油,最好加1号油,齿轮箱加0号油容易漏油,
电镐跟电锤加油基本一样,就是气缸,还有电机齿轮箱,大电镐出厂齿轮箱里面只有一点油,购买回来可以自己拆来看看,

我自己的电锤更换虎头油脂,电锤发热小,天冷启动快,预热时间短,天热不怎么发热,工作效率高,我只是分享自己使用工具经验,跟厂家只是顾客关系,

楼主:
分解需要加油的地方,

网友:
亲,你这是拿拼夕夕的页面详情代替拆解的?

网友:
家里的电锤用的少,所以还从没保养过。

网友:
我也家用 没有保养过

网友:
体验好就行

网友:
经常使用的工具,的确需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包括及时加注更换润滑油脂。

网友:
家用 没有保养过

楼主:
夏天保养大修,实验耐用才发帖,前几天帮同事电锤加油,我也顺带看了下自己的电锤,快没油了,要是再用几天活塞就保不住了,我也是用了好久了,基本上都是打电镐,25穿墙钻头,还有打40的空调洞,一个40洞就得20分钟,工程量有点大,用到现在就是钻头那里渗油,其他地方没有渗油的,连油的痕迹都没有,有空上我电锤图片,买的时候搞活动花了130吧,奥奔的,

网友:
我第一个电锤打孔,打不动,别人一用说没有油了,才知道要加油

网友:
淘宝有卖大桶子分装的长城一号润滑脂

网友:
1000元一桶的油用不起,有那油钱不如买个新的工具轮流作业了。20元一桶的电镐电锤专用油就行,热乎了就休息,上二号电锤

网友A:
我去这么研究啊?气缸,齿轮用不同的油?我买了虎头2号高速电动工具润滑油,刚刚把威克士有线电锤拆了打算换,不过感觉旧油不好清洗。

网友:
家里电锤好几把各种各样功能用途大小的,10年了的电锤都没换过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因为家里维修补装没打过多少洞。

网友:
从来就没给加个油,真可能是打洞少,而且不是混凝土吧

楼主:
喜利得润滑1000,可以加50次,其实电锤不怎么费油,就是齿轮箱加油一次可以管很久,也就是气缸费油,我用了6个月才补了一次油,喜利得工具可以24小时干活,国有重点工程指定喜利得工具,要是高空作业你能带几把电锤,这就提现了工具价值,去看看喜利得工具价格,就感觉油不贵了,不要用长城的矿物油,虎头润滑脂都是专业测试过的,不懂不要乱说,拧螺丝连扭矩扳手都没有接触过,就说拧紧就行,这属于没水平的说法,一把扭力扳手比电钻还贵,电锤油就是1号跟0号,不要用2号油,这个是做实验总结的,我买各种油实验,买油都花了500左右,家里还有一箱子油,有汽车用的,有贴片机用的,有长城散装油,有电钻专用油,还有说东成装机油,最后实验虎头专用油,我还是参考喜利得加油维修视频,选择虎头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么研究啊?气缸,齿轮用不同的油?我买了虎头2号高速电动工具润滑油,刚刚把威克士有线电锤拆了打算 ...

千万不要加2号油,太粘稠齿轮阻力增大,容易烧机器,

楼主:
20元一桶油,我用过,造成电锤不冲击,活塞拉缸,才换的虎头油脂,在这里不要误导别人,看闲鱼喜利得旧电锤保养,人家的齿轮好几年都没问题,只是换油更换密封圈,本人维修家电,精通电工,工程电路设计,汽车维修,建筑机械维修,电动车,三轮车,电工证,水电暖气工程,简单电焊,制作锂电池组,自己的电动车换轮胎,换电机,升级锂电池,一部电车用了11个季节,现在还在发挥余热1万多,大小电钻国产进口好十几把,各种电路测试工具示波器,万用表,焊台,热风枪,锂电池可调电源2台价值1000块,本人维修注重维修质量,把控细节,有相当实战操作经验,说话要有根据,不要随便啥都能用,

网友:
普通电镐电锤油就行,感觉不好了,就加点机油,再不行直接汽油洗洗重新加。要是喜利得还是用好油吧,好马配好鞍当然,按规定来说,需要用楼主带货的润滑脂,专业性上没问题的。只是一般人没有那个精力,最多就是电锤部分和齿轮部分分开用不同的润滑脂。再细化的很难实践了。可能也是国内大环境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