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指导,多边手表后盖拆卸方法

楼主(2024-12-21):
求指导,这种手表后盖,用什么样的工具能拆开?卡尺已试过,拆不开,看来要用专业点的工具了。求专业的人给个提示。父亲给的老手表,有水气排不出来。很多年前的全自动表,纪念价值与意义。

这几种用哪个可以?

网友:
以前用大号活口扳手打开过

网友:
同意楼上,大扳手没问题,最好是新扳手

网友:
第二种不好用那些配套的模头不一定适合所有尺寸

网友:
大活口好找!
一坨热熔胶或纳米胶粘个能拧的合适的拧把!

网友:
剪映一段热熔胶试试,游标卡尺也试试

网友:
最后一个是专用的,型号需要买对,第二个是万用的,但没有专用的好使

网友:
我觉得是 第二个

网友:
没那么复杂,一个活动扳手搞定

网友:
有一种胶的球子

网友:
肯定专用的好使

网友:
我用尖嘴钳打开过但是容易划伤后盖

网友:
工具真多,现在有的电子表盖是扣上的

网友:
想无损打开就需要专用工具,塑料的扳手或者那种抵住后盖的橡胶球。
如果外观无所谓,大活动扳手试试。

网友:
这不是肯定要专门的开壳扳手么,开壳时,扳手要与后壳紧密接触。

网友:
花点小钱让专业的搞,顺便可以加点油(如果是机械表)。

网友:
既然有纪念意义 ,建议找专业人员好好打理打理,也好收藏下去

网友:
可以用AB胶粘一个小铁棍在后盖上,拧开之后,AB胶通过加热清除掉

网友:
老款的应该是扣押上的,但也有部分是扭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