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仿制这款60W补光灯,大家说有必要吗?

楼主(2024-12-21):
我是小白,没做过补光灯,照明灯之类的产品。由于户外活动,需要一款便携式补光灯。本想着自己用LED灯制作,但听别人讲用COB灯更好。小白嘛,分不清楚哪种类型的灯芯更好,更亮。下面是我看到的某些补光灯的外形和参数,价格从300+到1000+不等,就拿380元来说吧,如果我自己制作相同亮度的补光灯的价格在150以内,那我就自制,如果超过200,那我就购买成品。
请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外形

尺寸

大家有别的好的产品也可介绍一下。或者介绍一下补光灯的制作零件,自己DIY也可以。

网友:
这个补光灯是可以调色温的,自制的话调光上会麻烦一些。

网友A:
专业的,你自己手搓的人家完全看不上或者说技术上完全不满足要求。业余的,根本没必要手搓,随便拿个手电套张白布也能将就用

网友:
拍照多的话用成品,偶尔拍一下随意,这东西没用过,2楼说成品可调,自己制作还要D可调光电路,可能D完最后成品不一定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你自己手搓的人家完全看不上或者说技术上完全不满足要求。业余的,根本没必要手搓,随便拿个手电套 ...

手电套白布,这个你也想出来?,照度感人啊

网友B:
为啥这么贵,自己用这种灯泡做一个不可以吗?用DC-DC模块调压控制亮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4050007659

网友C:
我看着那些网红,拿着几十块钱的LED补光灯也用的挺好,眼里都有光

啊,不对,是光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么贵,自己用这种灯泡做一个不可以吗?用DC-DC模块调压控制亮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这也是一个变通方法,就是不知道汽车大灯灯泡的显色指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那些网红,拿着几十块钱的LED补光灯也用的挺好,眼里都有光

啊,不对,是光圈 ...

那种是环形补光灯,我也有,用于手机直播没问题,用于户外补光时,照片上的噪点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种是环形补光灯,我也有,用于手机直播没问题,用于户外补光时,照片上的噪点很大的 ...

户外补光为嘛不用反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户外补光为嘛不用反光板?

如果你没有灯光,你拿着反光板又能干什么呢?

网友:
支持楼主自己DIY,其实主要是选好点的两组LED,一组2700K,一组6500K,然后就是两组单独调光电路,准备柔光板和铝箔反光罩,最好能做个APP控制,最后一点就是开源给坛友

网友:
普通的LED显色性都不高吧?自己做要达到那样高的显色性,价格应该也挺感人的——或者最终花的钱,可能比买成品更多。还有两三米的距离,给人三几个人补光还行,人多了或者大背景或许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玩摄影坑似海,从此钱包羞见人。

网友:
楼主调动了我好奇心,我又跑去各种垃圾佬店里看了一下,调光控制器有现成的,冷暖双色的板子也有现成的,好一点的COB灯板也有合适的,简单凑一下应该就可以有可调光的补光灯了。

但是!!这是摄影补光的,高显色、大瓦数,这两点有点麻烦,还需要再研究一下。还有更关键的,凑到一起还要有合适的壳子和灯头。

所以我觉得380的这款其实也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没有灯光,你拿着反光板又能干什么呢?

小白一只,不懂摄影哈

我看沙滩上那些拍婚纱照的,也没拿补光灯啊,都是用反光板照着的呀

再者,室内拍摄的话,不是有摄影灯嘛,不又回到一个反光板的问题上了

网友:
反光板可以反太阳光知道不,补光灯嘛、先讲亮度照度、再讲色温、其次才是显色;亮度照度不够、其他都无用;最方便是闪光灯、要常亮灯嘛就只有LED灯了。

网友:
你是手搓,我搓手

网友:
专业设备肯定贵,如果自己DIY就很便宜了。用好的灯珠加上散热,或者用射灯改

网友:
户外补光灯,楼主玩直播吗?

可以买个成品试试,手搓不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