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字表测直流电压正反测出的电压不一样

楼主(2024-12-21):
我们都知道数字表测直流电压正反测出的电压一样,只是前面有个±符号罢了,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前些时间寄到厂里免费维修的那台

网友A:
只有再次寄回厂家去修理了

网友:
拿电池测下看看误差多少?

网友:
这表被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再次寄回厂家去修理了

算了,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的61E也这样,拆了洗板清理转盘后好了

网友:
我听说过一个词叫“翻转误差”,就是论坛里坛友回复的,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尽量正负表笔接正负极

网友:
整流器有脱焊断开

网友:
这个已经不是误差问题了

网友B:
说售后想起来了,我的136被打火机炸坏了。也得返厂了。。。。

网友:
以低的为准

网友:
一般正反测,最多尾数有一点不同,这个从 2 百多到 2 点多,差距不普通啊!  得小心防误判!!

网友:
符号都乱了 还厂  高压插错孔打过?

网友:
要不要用手摸一下感觉哪个准些?

网友:
肯定坏了,直流电压正方向有些表是有一点误差,但一般在0.0几v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售后想起来了,我的136被打火机炸坏了。也得返厂了。。。。

是搞核试验吧?大师喜欢搞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售后想起来了,我的136被打火机炸坏了。也得返厂了。。。。

136b估计一下子或者最多2下就挂~

网友:
应该以平均值为准吧

网友:
模拟表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数字表的话,它会有一个极性的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