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祸了 买了一个锂电池主动均衡板 NE555+EG2131 装好直接炸了 求助芯片型号

楼主(2024-12-21):
NE555+EG2131的方案
太惨了  直接冒烟炸了  简单分析  7/8接地  5/6接电池的 但是芯片被打磨了 不知道型号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呀 万分感谢

网友:
到祸了 买了一个锂电池主动均衡板 NE555+EG2131 装好直接炸了 求助芯片型号
你搞毛线哦,,,,,哈哈

网友:
这就是仿制的香港大学的那个飞度电容主动均衡电路,原理很简单 这个板子烧的元件也知道是啥,型号也很常见

网友:
8P的MOS管吧

网友A:
这种双通道的MOS管

网友:
就是MOS管。有的是P+N ,有的N+N,最好根据电路判断一下

网友:
我之前花20多大洋买了一块7S的主动衡板,第一次用没事,过了几个月第二次用没事。过了一年第三次用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通道的MOS管

有具体型号么 我只接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通道的MOS管

请问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2025-03-27):
应该是双NMOS管

网友:
这种主动均衡板要从0v开始一串串逐渐接入,中间掉串很容易炸板

网友(2025-05-13):
不好说,肯定是双mos,大概率是N沟道,但是你买回来可能大小不一样,参数不一样不是道能不能用。优信电子NCE9926看一下。20V6安的管子,4.5v通断时内阻28毫欧,一个0.28元。

网友:
另外多讨论一句电容耐压10V,能不能两串跳着均衡,就是一组电压是4.2*2=8.4,也没有超压,这样的话两两均衡,给驱动芯片的电压也高,驱动给MOS的控制电压也高,高电压通断的内阻会降低很多。比如9926MOS,在2.5V时内阻37毫欧,在4.5V时内阻28毫欧,降低了9毫欧,7V时没说,应该可以再低一点。

网友:
搞毛线啊,直接扔掉算了

网友:
翻了一遍评论看到了芯片型号是AO4824,
另外一直有个想法,铁锂电池的自平衡,因为铁锂充电到4.7v后断开电源它会自己回压到3.3V的工作电压区间。你在3.70均衡,后面它自己还是会回到3.30V,你在3.30V均衡它的压差很小0.002V,均衡电流也上不去,几天也均衡不完。
然后我的20段宁德34200电池组,20串,无保护板裸奔状态2年了,基本上每年出现一次续航下降(正常50公里),每次打开观察都是有2-3个螺丝柱触点烧蚀,重新换镍片。上周又开始续航打折,表现为充电40%就满电停充(库仑计),取下来看了一下一个固定螺丝烧蚀,换了之后充电结束后侧两两电压,最小的6.5V,最大的8V(单节已经到4v了),然后我采充满回压,每天充一次,充完搁置让它回压,经过三次,昨晚充电2小时候搁置,今天早上测量两两电压全部都是6.55V(单节3.275,新电池到手我测是3.285-3.290)。我计划本周继续,每天充电让他回压。
铁锂电池的回压一致性应该就是它的自身性能表现,本来急切的想上主动均衡板,现在看来也不急切了,慢慢搞,我装备买个板子用它的控制部分,自己加装扩转电容和mos数量,前面想到的两两均衡有缺陷,第一节漏掉了,不可行。

网友:
智翔电子2021年的介绍,可惜当时没有留下电路板的图片。

网友:
EG2131J芯片具体参数如下:

电源参数

• 低端电源电压范围(Vcc):11V - 20V ,推荐典型工作电压在此区间,以保证对N沟道功率MOS管有足够驱动电压 。

• 高端工作电压:可达300V 。

• 静态功耗:小于100μA 。

输入参数

• 输入电压兼容性:可适应5V、3.3V输入电压 。

• 输入逻辑信号要求:逻辑信号输入端高电平阀值为2.5V以上,低电平阀值为1.0V以下 ,输入逻辑信号电流要求较小,MCU输出逻辑信号可直接连接到输入通道 。HIN输入通道内建200K下拉电阻,高电平有效,控制高端HO输出;LIN输入通道内建上拉5V高电位,低电平有效,控制低端LO输出 。

输出参数

• 输出电流能力:高端上桥臂和低端下桥臂输出驱动器最大灌入电流可达1.5A ,最大输出电流可达1A ,即IO+/- 1A/1.5A 。

• 传导延时:低端输出开通传导延时为410nS 、关断传导延时为140nS ;高端输出开通传导延时为400nS 、关断传导延时为150nS 。

• 上升/下降时间:低端输出开通的上升时间为180nS 、关断的下降时间为100nS ;高端输出开通的上升时间为180nS 、关断的下降时间为100nS 。

功能特性参数

• 最高工作频率:最高频率支持500KHz 。

• 保护功能:具备低端VCC欠压关断输出功能 ;内建死区控制电路,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自带闭锁功能,杜绝上下管输出同时导通 。

封装参数

• 封装形式:SOP - 8(SOIC - 8 )

这个芯片好,NE555提供切换频率,这个芯片提供mos驱动,还有保护功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炸呢?另外为啥要用那么多电容。

网友:
这个MOS的说明书。

网友:
从理论上说,所有主动均衡,都是没有大意义的。。。不会让放电容量有一丝提升。。。
某种斜教电池只能用在每周都要使用的场合。。。
配主动均衡就是笑话,长期不用的,连续一晚上浮充,搞个什么TL431把超过3.6V的直接300mA放电就是了。。。
什么主动均衡,对总容量和使用便利性,没有丁点作用。。。不均衡唯一的恢复方式就是拆散了把坏的电芯返厂。。。

DIY的均衡版只要电压过高过低阻止充电放电就行了,业余电池组均衡充电最优方案就是,有个每4~6节一个标准的接口,直接一节节单独充电。平时用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