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种光固化胶试用

楼主(2024-12-21):
三种光固化胶,都来自网上
这个是仙子家的灯和绿油

另外一家的油,这个是借来的,不是我买的

先看来这个灯

测试,同一个位置 ,同样的量,照同样的时间,绿油没硬,剩下的两种都不错的硬度,价格也不相同。用途也不同

绿色的用来补电路板,白色的用来飞线,透明的用来补塑料之类的,感觉后面两种区别不大。

网友A:
我都用透明的,固化块,而且既然自己修补了,干嘛还要绿色的,不是一直骂黑色的板子么,绿色的也好不了多少。

绿色的本身自己颜色就遮挡光线穿透,固化肯定慢一些。

还有鹿仙子家的壳子是透明的,这是认真的吗?太阳一晒不是自己全固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透明的,固化块,而且既然自己修补了,干嘛还要绿色的,不是一直骂黑色的板子么,绿色的也好不了多少 ...

这,估计也没人拿去晒太阳吧,,晒太阳估计能固化,改天试试看,晒晒更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估计也没人拿去晒太阳吧,,晒太阳估计能固化,改天试试看,晒晒更健康。 ...

太阳晒的脆

网友:
这个测试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B:
完全避光保存才行

网友C:
我买的绿油,用40w的紫外灯照亮一个小时才固化,不知道是不是波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绿油,用40w的紫外灯照亮一个小时才固化,不知道是不是波长不对

你就没想过是油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避光保存才行

这个简单,拿点锡纸包一下就行,烟盒里面那个就可以

网友:
透光的壳子可以套一个黑色的热缩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没想过是油的问题吗?

立创商城买的,应该不会有假

网友D:
这个胶维修的时候不好清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胶维修的时候不好清除吧

量少可以呀,刀它

网友E:
杨长顺的那个,这是罗马数字二代,还是阿拉伯数字十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杨长顺的那个,这是罗马数字二代,还是阿拉伯数字十一代

认真看图片,买的记录都上了,其它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粘的牢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