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树家双贴SM3281ab方案成功量产9ddl ba8c

楼主(2024-12-21):
  大家好,我是新人thr_thl,这个昵称是我和我弟名字的缩写。
  通过U盘存储技术的相关信息,我找到了数码之家。结合数码之家和我获取的u盘相关知识,我成功量产了我的第一个3281ab双贴主控板
  所以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也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让我能有更多的家元浏览宝贵的信息,我将在这里发布我的第一个和u盘相关的帖子,希望得到大家的多多支持。
  下面是我购买主控板、闪存和获取量产工具,然后制作u盘,量产u盘的全过程。其中有个人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以及一些疑惑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感激不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些专业的工具,包括风枪(本人用的是快客706w+)、烙铁(本人用的晨美dc供电t12,自己改交流供电)、0.6mm植锡网(如果没有,可以用焊油加锡珠要小于0.6mm一个个点上去,再用风枪吹,我没试过不确定能成功)、锡浆(183摄氏度熔点)、一台流畅的电脑(带windows7及以上系统的电脑)、chipgenius(数码之家上面有大佬的原版)、量产软件(3281ab主控)。
  首先,我是有u盘存储的需求,然后有一些电子焊接的基础以及为了提升提升焊接技术,萌生了自己购买半成品和制作成品的想法。如果你只是为了省钱,我推荐购买成品u盘,例如海康威视的r32(我以前购买的u盘)。有了想法和需求,我到经常浏览的视频平台哔哩哔哩搜索u盘自制,找到了很多例子,其中就有翼浪,小飞机等比较厉害的up主。翼浪的内容非常详实,小飞机主要是日常维修。但是都不是我需要的内容,我首先要找到适合的u盘主控,也就是我要知道各个u盘主控的优劣,以及各个u盘主控的价格,然后购买适合我的主控板。
  这个过程中,我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自己在嘉立创打板,然后自己焊接元器件和芯片。然后发现发布的贴子实在太少,我得不到相关的启发,主要是我功力不够也找不到主控网站发布原理图。我甚至萌生了直接用stm32改主控外挂闪存作u盘,但是这个内容更少,而且和我制作小体积u盘的需求相悖,并且有移动便携硬盘盒的存在,改主控实在是鸡肋,所以直接放弃。直到我找到这个网站flashinfo.top,这个网站可以根据闪存查找到支持该闪存的主控,然而闪存实在太多,而且我是与寻常自制u盘相反方向。我是先找主控再找闪存,不断地在网站上面搜索浏览,找到了一篇文章推荐,当时没有收藏,现在找不到了非常后悔。找到优秀的内容,大家能收藏最好。这篇文章比较推荐大树的主控,但是我结合自己的实际体验,还是推荐大家买翼浪吧,因为现在的板子基本上翼浪的,帖子内容也是,视频也是最全的。
  上面也给出了比较主流的主控,例如u盘主控天花板2320,次一级的主控(其实非常强悍)2246en、2258h、2258xt,比较主流的主控3280、3267ea,随后就是我买的主控3281以及is903。不过这些主控的制程比较落后,发热比较大,只是我只制作64g的大小也不需要长时间的数据交互,可以忽略。随后我到淘宝寻找主控板,发现我的预算只允许我购买3281和903。我又非常馋4k的读写,我最后到大树家买了双贴3281ab,其实我该买单贴,后面我又买了翼浪家的单贴,大家可以看我后面的帖子。
  再就是找支持的闪存,寻常制作u盘是根据闪存找主控,我直接反着来,要走很多弯路。闪存不推荐大家购买单个颗粒,因为单个颗粒实在太贵,不如直接买固态硬盘。然而很多确定了闪存颗粒的硬盘都是卖单个颗粒的价格卖整盘,非常贵。所以要么拿废弃的或者闲置的固态或者购买的二手固态,但是这些固态比较便宜是没有确定颗粒的。这些固态需要自己拆解,然后到flashinfo.top查找支持的主控,接着确定ce数量、id、制程、类型、电压为后面改跳线和资料做准备。我在闲鱼找了很久,通过颗粒找是很不明智的,我只好找别人的成品,查找别人成品的颗粒,找到了很多支持的颗粒,比较推荐的是0dfk、9dfk、nw662等,但是单独的颗粒太贵了。我又开始找二手固态硬盘,只有几个链接是有颗粒信息的,在这里我又要强调,先要有闪存再找主控,这才是正常的。还有这其中我又走了弯路,那就是bga152和bga132是通用的,我一直找bga152,其实很多132是符合我的要求的,其中就有9ddl ba8c这个颗粒,我以35元包邮买下共120g大小分两个60g颗粒。至此主要配件到手,下面是制作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电子元件焊烧基础,以及一些工具(上面已经提到就不赘述了)。我收到u盘主控后,先将u盘接入电脑,用chipgenius查看主控是否识别,以此确定主控板是否完好。接着是硬盘,如果是买的单独的颗粒就需要测试架,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买固态直接插入电脑检测好坏,确定硬盘识别正常。然后通过风枪取下闪存颗粒,用烙铁拖锡。然后我只有通用网,幸好这个bga132是符合通用网0.6mm规格的。
  1,植锡网和颗粒对好位(通过孔位看到各个完整的圆形明亮焊盘),用植锡软片从锡浆瓶中取出适量的锡浆抹在纸巾或者纸巾大小除尘布上面,然后叠层包裹锡浆压实。
  2,再用植锡软片铲取纸巾或除尘布上面较为干燥的锡浆,压在植锡网上面,并顺着方向刮进对应的孔位中,确定每个焊盘上面都有锡浆填入。左手拿镊子压紧植锡网,防止锡浆熔化时粘连。
  3,打开风枪开关,调整温度到350摄氏度,风速调到2档。拿好风枪手柄,风口垂直在芯片上方5cm处,看到锡浆开始变色,缓慢接近芯片到2cm上方处。锡浆开始快速熔化成流动的锡珠,然后逆时针圆圈移动风枪,确认锡浆全部熔化成锡珠。放回风枪,用冷风轻吹植锡网对应芯片位置,然后缓慢抬起镊子,再取下芯片。由于我用的通用网,需要用洗板水洗出多余锡珠,如果有焊盘缺锡珠,一到两个可以用锡珠点上,三个及以上且在芯片中间密集部位,推荐重植。随后用镊子或者固定台固定住闪存芯片,再次用风枪在芯片正上方3cm处加热归位,待锡珠熔化且移动到对应焊盘,放回风枪,用冷风轻吹加速冷却。
  4,确认单贴面。我买的双贴,需要改跳线,去除r6和r7,然后按照u1到u2到u3的顺序贴。我的闪存是4ce,在这个主控板上面只能单贴,也就是只能贴u2a这一面,且闪存芯片一脚(那个小圆槽)对准u2a标示,同时芯片的边缘要在白线以内
    5,涂抹焊油在主控板单贴面,然后固定在固定台上,放准闪存芯片颗粒。取下风枪,风口垂直对准芯片并在芯片3cm处,持续加热,右手拿镊子在加热30秒后轻轻横推闪存芯片颗粒,芯片左右晃动但不移动并且回位,此时焊接完成。放回风枪,用冷风轻吹芯片颗粒和u盘。冷却后,从固定台取下U盘。
  这是我焊好的u盘的图片

  接着,我把u盘插入电脑的usb接口,u盘的图标在电脑显示。再打开chipgenius,软件识别到主控为3281、闪存为32g 2ce,应该是没有最新的软件显示出错了。因为3281ab的量产软件识别到了正确的容量和芯片

然后直接点击开始,等待3分钟,开卡成功。
  实际情况是红红的fail,这个时候就要观看翼浪的b站视频。我搜索3281,找到翼浪视频,拖到添加资料的片段,观看完后得到如下步骤。
  1,在网上下载3281ab的量产软件。点击flashinfo.top上面的量产工具一栏,找到第一个一只猫大佬发的工具,下载,拖到桌面再解压。
  2,点击解压后的文件,进入文件后修改UFD_ALL_DBF文件里面的内容。进入UFD_ALL_DBF后选择对应主控也就是flash_3281AB,用记事本打开,找到东芝(TOSHIBA)一栏下面的芯片颗粒,复制其中的一栏信息,重启一栏粘贴。
  3,复制在flashinfo.top上面的id,修改重启一栏信息98开头的12个字符。再到UFD_ALL_ForceFW中选择3281ab,用记事本打开,再重启一组数据修改id。此时已经完成资料修改。
  我再次打开量产工具,扫盘检测正常,点击start开始pretest,最后完成量产,再用磁盘精灵格式建立新的盘符。
  u盘量产完成,容量为57.7g坏块44检测大多为良好少量优秀,再用chipgenius检测为未知主控,软件版本太低了。速度一般250m,70m,10m,7m。
  这就是我量产3281ab双贴主控板单贴9ddl ba8c的全过程。后面还有一个剩余的颗粒,我又下单了翼浪家的单贴3281ab,下一个帖子就直接分享最后结果。
  我希望这个帖子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给出一些建议和鼓励,谢谢大家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和建议,可以下面留言。

网友:
3千字的文章,也是可以了。

网友A:
右手拿镊子在加热3分钟后轻轻横推闪存芯片颗粒

总算看完了,楼主写的不容易,我看到也费劲啊,字体可以调大写。你这三分钟容易烤糊了,一般350度2档风30秒肯定化锡了

网友:
天哪 码了好多字啊

网友:
虽然是新人帖子,
卻是极详尽內容的好帖子,
对想 DIY U盘的新手,
很有帮助。

网友:
很详细,为你点赞

网友B:
写的非常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手拿镊子在加热3分钟后轻轻横推闪存芯片颗粒

总算看完了,楼主写的不容易,我看到也费劲啊,字体可以调 ...

谢谢,新手对时间没概念,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非常详尽

谢谢支持

网友:
楼主叙述非常详尽,很有责任心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很多新入坑时候的必经之路了,非常详细。我也是刚入坑不久,很多知识和技巧也是正在摸索当中。这里我也说说一些体会吧。
      一、现在很多量产工具比较成熟了,也有了很多前辈高价的经验。个人认为3281AB比较均衡,价格不贵,读写速度可以,也有一定的4K。我是在安装车机导航时,新版本无法安装,不断换软件版本搞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解决,后来想到了是否跟4K有关,换了自己弄的3281+9DFK,终于安装上了,这个算是学以致用了吧。后面测试了一下原来的旧U盘,确实是不带4K的。
      二、关于植锡。植锡时,可以用一些偏干的加新的锡桨混合来用,就可以不用纸来吸干。个人认为其实锡桨湿点也无所谓,只要控制加热时间长点,开始时风嘴离植锡网远点,慢慢加热,等锡桨挥发一部分溶剂后再靠近加热即可,这样植出来的锡珠圆润饱满,后面都可以不用进行归位处理。下图是我植锡的效果。

      三、关于跳线。有些跳线是必须的,以3281AB为例,如R43、R44、R45电压路线,不过有些跳线似乎没那么严格,如R6、R7,大树、翼浪的主控板我试过,不管双贴、单贴,似乎没什么影响。
      四、关于基础知识。玩U盘有一些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下面我在向各位前辈学习的过程中收藏的一些贴子,这里整理发一下链接,供参考。
      (一)工具很重要,可以多尝试。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3229-1-1.html
      (二)前辈经验。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3446-1-3.htmlhttps://www.mydigit.cn/thread-85081-1-1.html
      (三)修改参数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3446-1-3.html

网友D:
支持一下,能否重新排一下版?至少调大行距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很多新入坑时候的必经之路了,非常详细。我也是刚入坑不久,很多知识和技巧也是正在摸索当 ...

谢谢补充,非常感谢。我是第一次量产,能够得到大家分享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能否重新排一下版?至少调大行距也行啊

为了大家更好的阅读体验,我应该会在星期一重新排版,同时发另一个盘的量产结果,谢谢支持!

网友:
论坛需要你这样的

网友:
好强的文字功底,足足的一篇论文

网友E:
自己打板自己焊,还好玩过的两种主控广场都有开源项目,小料从料板拆,成本大头就只剩主控和闪存了,打算有时间自己也学学怎么画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打板自己焊,还好玩过的两种主控广场都有开源项目,小料从料板拆,成本大头就只剩主控和闪存了,打算有 ...

请教一下这些开源项目的哪里可以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