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E555矩形波发生电路碰到的小问题

楼主(2024-12-21):
我用555搭了一个矩形波发生电路,把频率调到1HZ 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3脚输出波形正常,直接接二极管,正常闪烁

当我在3脚接一个8050三极管时,二极管却常亮,理论上应该也是一闪一闪才对啊

我又把8050换成了8550三极管,这时二极管正常一闪一闪。

我加三极管的目的是想驱动更大电流的设备,但发现用8050就是不是,而用8550就没问题,

网友A:
8050CE击穿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CE击穿了呗。

没有击穿,8050取下来测正常

网友B:
测量3脚的输出电压,可能是一直高于0.6V,使8050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B:
将R10的阻值改大一些,让555输出低电平时,8050的基极电压低于使它导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3脚的输出电压,可能是一直高于0.6V,使8050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我尝试过3脚输出串一个电容,只改变了灯的这度,灯还是常亮

网友C:
555 pin3 先接一个 1n4148 再接到 8050 就可以正常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R10的阻值改大一些,让555输出低电平时,8050的基极电压低于使它导通的电压。 ...

刚试了,还是常亮,R10用10K  下拉用1K 我又把R10用到了43K 下拉用1K ,只是灯变暗了,也是常亮

网友:
555的输出低电平电压并不是0V
只要它达到0.6V,这三极管就会导通,你可以尝试把负载接到8050的发射极,抬高发射极电位,降低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 pin3 先接一个 1n4148 再接到 8050 就可以正常动作。

3脚串二极管也是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3脚串二极管也是常亮

请确认555的 pin1(GND) 与 8050 的 pin1(E极) 是否相通

网友:
尝试8050射极输出,集电极直接接电源

网友:
有示波器看一下3脚波形,看看低电平是多少,你这个电路估计超过2V了

网友:
三极管b串联1-4个1n4148二极管

网友D:
玩了这么多年电子,我还没用过123脚是ebc排列的8050/8550,都是b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了这么多年电子,我还没用过123脚是ebc排列的8050/8550,都是bec

他这板子拍的看不清8050。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