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拍照片还好,处理照片太冷了。

楼主(2024-12-21):
尼康D7500尼康105F2.8D加KR888三头灯。
最近测试了一些硬逆光和柔逆光不同的效果,后面还有,
就是太冷了,处理照片手冻得受不了,只能每天慢慢搞几张。

网友A:
取暖器,空调用起来,就是费电

网友B:
从画面看,除了逆光取景外,主题更象是微摄

网友C:
细节真不错,但闲的蛋疼拍苍蝇和蚊子

网友D:
不错不错,漂亮,分辨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暖器,空调用起来,就是费电

主要是不太习惯用空调,吹多了流鼻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画面看,除了逆光取景外,主题更象是微摄

谢谢欣赏支持
主要是为了尝试不同的光线,看看效果,这次倍率偏低了一些,
后期剪裁比较大,后面的倍率更高一些,正在处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节真不错,但闲的蛋疼拍苍蝇和蚊子

没办法呀,看见什么拍什么,这季节,虫子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漂亮,分辨率多少?

都是后期剪裁的,原始分辨率大概在4K.

网友E:
在我的 miniLED 显示器上看这些照片真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的 miniLED 显示器上看这些照片真是漂亮。

真的假的?又来忽悠我换显示器

网友F:
看着不错的样子 花粉都看的一清二楚 苍蝇有点恶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的样子 花粉都看的一清二楚 苍蝇有点恶心吧

这个有点先入为主了吧,大多数人平常能够见到到苍蝇,都是在那些不可言说的地方,
实际上,苍蝇也是昆虫的一种,主要以花粉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