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合不上闸的人民空开,看不出啥坏了

楼主(2024-12-21):
上个礼拜开始不太正常,偶尔跳闸,今天彻底合不上了,换了个新的这个拆开看看

牌子,不太懂,也用了10年了,这次换了个正泰的

20a单路的

有个孔这个干嘛的?

孔盖子拆了看里面看不出什么

底下有点开裂,不知道什么原因

内部,没看出明显的损坏烧坏之类的痕迹,但是开关就是合不上

触点有烧蚀,但感觉还好

有大佬能看出来是啥问题吗?修是没想修,就想知道下原因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啥的

网友:
真不知道这玩意从网上买哪个是靠谱的,感觉网上的没一个是正品,在网上人民这牌子现在感觉也成山寨的了

网友:
合不上,
很好修呀,
我上次修过。

网友:
先是无辜掉闸逐渐之后又合不了闸,就是零件变形了,逐个换件就能找出内鬼,不过如此故障说明可靠性不行了,换掉是上策。

网友:
没研究过,坏了就换

网友:
长期发热导致里面塑料变形,即使调整好也不能保证可靠性

网友:
触点烧蚀导致过热引起的合闸合不上,而且触点已经没了,至于缝隙大力出奇迹导致

网友:
这个是正宗上海人民电器的。实际这种型号也就那么回事。。。也是乐清那边的。。。
不过从来不卖个人的。。。平时都没见到过。。。

这个应该是设计触点损伤后,压合力不达标就不能保持合闸,适个挺好的设计。。。

网友:
慢慢地再去研究

网友:
都用了十年了,也该换了

网友:
那个孔是串联开关使用或者加漏保用的吧

网友:
孔是组合孔,和漏电保护器组合用。

网友:
拆开了就卖铜

网友:
换新啊  空开坏了很正常啊

网友:
限位的塑料件磨损了吧

网友:
咋地你还想修?安全件不比其他东西,这种真修不得

网友:
拆了卖铜吧

换新的就好

网友:
人民电器牌的空气开关呀,推不上就换,反正又没几块钱。

网友:
合不上一般是触点接触不良导致发热然后传递到动触点的杠杆支点,破坏了翻转点,合闸打不到翻转所以松手就下来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