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保养大众宝来EA111发动机,换机油日常维护

楼主(2024-12-21):
保养大众宝来,EA111发动机
先点火,机油烧到40多度,粘度下降,停机开干

先抽油

手动抽油机

继续抽

工具,有上滤清器的扭力扳手

滤清器扳手,拆卸手动,装的时候打扭力

用的94滤清器,全合成滤芯。标配是90滤芯,是纸滤芯,过滤精度不如94,94按手册是给进口型号的大众111发动机的。其实都特么一样的发动机机油滤接口,任意用,这个在东子搞活动时候便宜,就整了这几个屯着。

壳牌超凡喜力,欧版,040和540,哪个优惠活动就买哪个,不挑。

抽完油,用上次剩的机油倒进去洗一下,再加新油。
一万五一次,妥妥的

废机油,拿到项目上灌减速机,不污染环境。

最后看下挂的彩(掰滤清器时候扳手没盖紧,拉滑了,把引擎盖撑杆扣打断了被塑料断口给划了)

网友:
竟然私器公用,差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A:
机油顶起来放掉放的干净,这样上面抽的话抽不干净。

网友:
这么专业的操作啊。

网友B:
花15买一个12V的隔膜泵吧,我就是这样干的,抽了几年了一直不坏,没法升级齿轮泵

网友C:
这么硕大的16V是16缸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硕大的16V是16缸的意思吗?

嗯,V型缸体,16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硕大的16V是16缸的意思吗?

16v是16气门,v16才是v置16缸,一个缸4气门,也就是双进双排

网友E:
装个单缸拖拉机,车子会不会跳着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个单缸拖拉机,车子会不会跳着跑

以前开4缸发动机的车,缺1缸去维修,感觉动力不够。

网友:
皮实的车,保养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顶起来放掉放的干净,这样上面抽的话抽不干净。

no,这你就错了。4升机油,抽油的话,加满后剩200毫升,放油的话,加满后剩500到700毫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15买一个12V的隔膜泵吧,我就是这样干的,抽了几年了一直不坏,没法升级齿轮泵 ...

不要,这个很好用。

网友F:
这个机头真是买了就不用外面保养了,滤清器在这么好拆的位置。
只要能方便拆下滤清器,都能自己搞。

网友:
机油格在下面的这样搞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V型缸体,16缸

你就想拿我当傻子骗,人家都告诉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v是16气门,v16才是v置16缸,一个缸4气门,也就是双进双排

非常感谢老大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想拿我当傻子骗,人家都告诉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头真是买了就不用外面保养了,滤清器在这么好拆的位置。
只要能方便拆下滤清器,都能自己搞。 ...

第三年开始我就自己干了,火花塞,空气空调格,机油,全套工具都有。专门一百多块钱买了扭矩扳手打扭矩。全合成壳牌灰加滤清器干一次不到两百块。以前用过美孚一号后来改用的壳牌。4S换一次小400,还只有7500的半合成,换一次就把工具钱赚回来了。每次一万往上或者一年样子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