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的时序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4-12-21):
对性能有多大影响?
对台式机来说,一般如何选择优秀的内存?

网友A:
买品牌,买频率高的

网友:
认准品牌和CPU/主板支持的内存频率相容即可

网友:
内存最大频率与主板、CPU相融,不会降频或者超频为好。其他只要开机不黑屏即可

网友:
找本cpu白皮书读读

网友:
买最便宜的就行

网友:
学了好几年计算机,然后啥 啥 都 没学会

网友:
英特尔标准的好像能更高频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主板支持的内存规格,

然后再支持的范围内调频率最高的,延迟最低的。

具体要取舍,看要价格,还是要性能,还是要参数好看,还是要跑分好看;比如DDR5 4800MHZ以下的效率可能还不如DDR4 3600MHZ的性能。

网友:
个人认知
DDR400  DDR2-800  DDR3-1600   DDR4-3200   DDR5-6400
这样对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品牌,买频率高的

内存的频率和CPU的主频是一致的,一般高频按同频降频运算!

网友:
主要看主板支持的最高就好!!

网友:
简单的说,所谓时序,就是在某个频率下,需要几个时钟周期干完一件事。
但更高的频率,可能时序会更长,,,
所以,频率相同,时序越短,性能越高,
而时序相同,频率越高,性能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频率和CPU的主频是一致的,一般高频按同频降频运算!

那我这个怎么算?处理器最高睿频也就4.5GHz。

网友:
对于普通办公电脑搞这些没用

网友:
时序调来调去变化不大,容量是王道

网友:
是不是延时低的意思?

网友:
单单时序低不一定好,要时序低的同时频率越高才好,但是两者不能得兼。
内存选择一般价格相差不大选频率高的,用独显的话低频条用着差距也不会很大,价格相差大那差价还不如加到显卡上性能提升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频率和CPU的主频是一致的,一般高频按同频降频运算!

那倍频又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