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踏板摩托车怠速不稳易熄火

楼主(2024-12-21):
这个化油器工作不正常,热车怠速不稳加油门易熄火,加油门时过渡性不好,还发吐,冷车还好。查资料得知加油门时过渡性不好)是怠速油少了,先清洗化油器,再把化油器怠速喷油嘴流量从34号更换成38号,试机已经正常了。

开始调整化油器怠速之前,首先需要确保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温度。因为冷机和热机状态下,发动机的怠速需求是不同的。怠速是最常用的发动机工况,用于发动机热启过程和不熄火停车等。。
由于怠速需要少而浓的混合气,对发动机运行状况比较敏感,实现既要稳定又要最低转速的怠速状态,就要进行油量控制的调整和节气门最小开度的调整。现在的化油器怠速装置有两个调整螺钉,分别调整油量和节气门开度。
调整螺钉也有调进气量的,不过不多见。这个是调进油量的。

怠速调整螺栓扭紧,再放松1.5-2.0圈;着车:慢慢松节气门螺栓,使发动机降到很低转速,将要死火状态;转怠速怠速调整螺栓,使发动机转速升到最高,操作2-3次,直至调整怠速螺栓无法使发动机的转速升到为止;加油、松开油门,发动机是否死火。  最后检查发动机在加油和松开油门时的反应来验证怠速是否已调整到位。如果发动机在此过程中未出现熄火现象,即可确认怠速已成功调整好。

调节化油器时始终记住:调节发动机的怠速是以调气调高怠速为主,调油配合怠速状态为辅,不要盲目多给怠速油。调节完后试一下车,以热车电启动顺利,开大油门后再关闭油门时发动机能维持怠速不熄火为准。

化油器(carburetor)是在发动机工作产生的真空作用下,将一定比例的汽油与空气混合的机械装置。化油器作为一种精密的机械装置,它利用吸入空气流的动能实现汽油的雾化的。它对发动机的重要作用可以称之为发动机的“心脏”。其完整的装置应包括起动装置、怠速装置、中等负荷装置、全负荷装置、加速装置。化油器会根据发动机的不同工作状态需求,自动配比出相应的浓度,输出相应的量的混合气,为了使配出的混合气混合的比较均匀,化油器还具备使燃油雾化的效果,以供机器正常运行。

怠速控制是指对怠速空气量的控制。它要实现的功能除了稳定基本怠速以外,还可以将一些过去要利用各种附加装置才能实现的功能集中起来,使进气系统更加简化。

怠速工况
怠速工况是发动机在对外不做功的情况下,以最低稳定的转速运行的状态。此时发动机与传动系完全脱离,其目的就是维持发动机的在较低的转速下连续,平稳运转和提供其他各辅助装置的工作动力,比如空调、动力转向装置等突然开启或关闭时,使发动机转速稳定运行在某一速度范围。怠速工况是发动机工作的重要工况之一。
影响发动机怠速性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进入汽缸的混和气流量。因为混合气流量直接影响混合气在燃烧室内燃烧的速度,压力和温度,从而对发动机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和排气污染物的成分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汽缸可燃混合气进行点火的时刻,不同的点火时刻同样能够对汽缸内燃烧的过程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发动机的动力性能。
汽油机的怠速性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怠速稳定性、怠速排放和怠速油耗。

怠速控制目的

1、降低怠速排放量;
2、提高燃油经济性;
3、提高怠速稳定性;
4、获得良好的驾驶舒适性;
5、达到迅速、平稳的过渡特性。

网友:
哪哪都禁摩,一直没买过这东西,一直想骑这东西

网友A:
记得以前普桑客户嫌候加油不畅要求清洗节气门,还嫌油耗较多,关键调完后还嫌大师傅调到不好非让我调,于是调量孔和加铜丝的骚操作上场,调节前经询问大师傅一切调节都是正常清洗和按规定旋量孔才有的加大量孔和加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普桑客户嫌候加油不畅要求清洗节气门,还嫌油耗较多,关键调完后还嫌大师傅调到不好非让我调,于是 ...

对于大众普桑车型的化油器调整,首要步骤是找到化油器侧面靠近右侧的三个调节螺丝。

初始状态下,车辆上通常会有一个一次性黄色小封盖,需要先将其移除以进行调整。首先,将混合气螺丝旋紧至极限,然后轻微松开,直到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再旋转两扣。接着,调整怠速螺丝,目标是让发动机怠速保持在大约900转,稍低些也可以。

网友:
禁摩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是了 经常调整化油器当年没淘宝只能整个换   主喷嘴和针要一起换  用久了主喷嘴会有微量变大

网友:
之前本地淘了个踏板怠速度只能高,一调低点就熄火,油耗贼高,一箱20多块没跑50多公里就没了,找坛友维修洗过都没用,最后花了一百多假货宝买了个新的换上就好了,一箱油能跑110公里了,再之后某次撞到帽子叔叔枪口上被拉走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大众普桑车型的化油器调整,首要步骤是找到化油器侧面靠近右侧的三个调节螺丝。

初始状态下,车辆上 ...

不用这么复杂、都是拆开后直接把调节螺丝旋到底数一下几圈在拆下,第二部根据司机要求在清理完后再拧上后调节回原位置在此位置上下3/4慢调,装车让司机试车,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B:
使用化油器本身就容易出故障,不稳定

网友:
我的都已经油改电了

网友:
化油器的车型  也接近13年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化油器本身就容易出故障,不稳定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附件太多,制造精度匹配要求高,运行环境恶劣等等因素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附件太多,制造精度匹配要求高,运行环境恶劣等等因素所致

没发现哪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D:
这都能自己修好,是个高手啊,帮我分析一下我车问题:我的RA2冷车启动后怠速偏高,但过一会儿20秒上下,怠速会很快降下来然后熄火,需要等1分钟左右才能正常启动,二次启动后一般不熄火,但是怠速不稳,并且这个时间段内上路捏离合容易熄火。再就是油门拉高后固定在某一转速稍久一点捏离合空挡滑行会熄火,折中情况说是节气门脏了,洗过之后还是不好,说是氧传感器有问题,清洗后仍然没好,说是气门间隙过大或者过小,但是调整过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哪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车行的师傅修车一辈子了,专修老款化油器油车

网友:
能修化油器的,也是有技术的

网友:
万能的论坛 人才济济 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自己修好,是个高手啊,帮我分析一下我车问题:我的RA2冷车启动后怠速偏高,但过一会儿20秒上下,怠 ...

赛科龙 RA2厂商指导价¥14,980-15,980  可能是节气门总成不行了,清洗不好就更换试 宗申赛科龙(RA2)ZS250-12节流阀体总成 进气组件节气门  7天无理由退货
颜色分类:节流阀体总成   价格311

网友E:
以前看见调怠速都是一把改刀调某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见调怠速都是一把改刀调某个螺丝

对,一把加长的平口小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