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雅马哈巧格i启动电机清洗

楼主(2024-12-21):
冬天到了,最近巧格i的启动有点延迟,估计天冷电瓶电压低的原因,换块电瓶还是启动延迟,拆下启动机,清洗一下,没想到启动机的正极螺母是真的难拆,最后没法子了直接把电线剪断了,

清洗完后在从新压一个铜鼻子接头.牙刷牙膏清洗了一遍,很干净组装起来上车,秒启动~~终于恢复出厂速度!

网友:
这电机个头这么小啊,居然能启动摩托车发动机

网友A:
竟然清洗的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清洗的这么干净

毛刷长多刷几遍,吹风机伺候

网友:
堪比超声波

网友:
保养的够干净的

网友:
清洗的很干净啊

网友:
楼主厉害,自己就维修好了。

网友:
这玩意就怕碳刷不好了

网友:
厉害,这玩意小巧

网友:
我的UY还好,6W公里了,一直正常。

网友:
清洗的真干净

网友:
我巧格也是启动难有延时,啥事有空也清理一下起动机!

网友B:
居然能洗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能洗这么干净

修旧如新

网友:
碳刷该换了

网友C:
轴承也是直接水洗吗?不怕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也是直接水洗吗?不怕水吗?

没有就是碳刷那里牙膏刷了刷其他地方都是刷子刷的没蘸水

网友:
看起来碳刷还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