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V/15A电源适配器改直接输出(F180PU-00)

楼主(2024-12-21):
DELL 12V 15A的电源 这电源做工不错,重量足,2层铁皮屏蔽。
只要把REMOTE这条线对地短接就是开启输出了(可以加个开关控制,我是直接短接的)

没有开启是红灯

下拉开启脚后亮绿灯

输出正常

焊上输出线装壳完工

网友:
不懂,做工不错,顶一下,静等电源大神的分析。

网友:
有可能是电压反馈。。。一般不限制功率

网友A:
要改的地方多了,主要是一组可调变阻器替换原先电阻,但是后果就是电源的稳定性会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的地方多了,主要是一组可调变阻器替换原先电阻,但是后果就是电源的稳定性会大打折扣 ...

大兄弟,我不是要改可调电源,我只要直接输出12v就行了,要啥可调电阻。。。

网友B:
有可能两根细线的一根和地短接启动

网友C:
这款不知道,以前用过的是短接了就有输出,断开就停止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反面照片?电源原来的输出接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两根细线的一根和地短接启动

是的,已经搞好了,REMOTE就是开启脚,对地短接就是开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不知道,以前用过的是短接了就有输出,断开就停止可以试一下。

是的,已经搞好了,REMOTE就是开启脚,对地短接就是开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面照片?电源原来的输出接头图

REMOTE就是开启脚,对地短接就是开启电源。

网友E:
正常12伏电源,为什么没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12伏电源,为什么没有输出了

这个电源实际就和台式机电源一个思路,要通过拉低开启脚,电源才工作输出12v.

网友F:
直接短接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短接方便点

我就直接短接了,给飞牛供电用,插上就不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