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威喇叭擦音圈简单维修

楼主(2024-12-21):
惠威喇叭擦音圈,有杂音。

香蕉水、我用的是除胶剂,打开防尘罩后确定是擦音圈, 偏了。

重新固定下

还行, 再加点润滑剂 ~~~

盖上防尘盖后,试下还可以,暂时好了,待后期使用情况

网友A:
如何判断是擦音圈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是擦音圈的故障??

声音完全变了失真,用手压音盆某一方向就正常了。

网友:
纯手工调校 会不会比AKG调校的还妙韵

网友:
不明白怎么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