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颗缓存是多大的?NANYA NT5CB128M16IP-EK

楼主(2024-12-21):
我有几个2258H   256GB的固态,但是缓存我怎么看感觉颗粒是128M啊?
256GB的缓存应该是256M,这个怎么是128M

网友:
搜索就出来了,是256mib

网友:
128mb 16位 256mb 8位

网友:
南亚的用丝印的数字如128x2 就是实际的MB数

网友:
这个就是256m的

网友:
是 256mb 8位 开卡的时候选256

网友:
应该是128M的颗粒

网友:
上面两种说法了

网友:
256MB,DDR3 16位

网友:
128M16,目前计算容量都是8bit=1Byte的,所以128M16的容量是256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