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音箱主板出故障了,会修的老铁都来讨论一下。

楼主(2024-12-21):
这万利达音箱,旧电池不行了,换上新电池还是偶尔会莫名其妙关机。插电也一样,时好时坏。

前级电容处有12v电压,后面这里时有时无。
难道是ao4407这颗场效管坏了?今天时间紧迫,补焊了一下周边元件还是不行,最后拍照回家。明天再去研究,这里探讨一下,

网友:
直接电源加到后面。再关就没戏了。

网友:
开关都测过了吗

网友:
ao4407这颗场效管负责什么?

网友:
连接线是插接件,是不是接触不良?
我今天修一个蓝牙音箱,声音偶尔变小,电位器没问题,电位器上三根线用插接件接主板,我拔掉插接件,直接焊接到主板上,问题解决。

网友:
需要分析下电路

网友:
是不是按键开关控制AO4407  MOS管开关机,估计还是按键机械开关接触不好,类似电路如图

网友:
我有个问题是蓝牙匹配无法记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拆机过程中把元件碰了,或者线没有接对

网友:
怀疑有接触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