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挂掉一个台湾产的9V路由器电源BUT-09-2770,咋修❓难修就拆来玩

楼主(2024-12-21):
挂掉一个,症状:十年来一直正常运行,突然一天就没有输出了!!
  不会修,拆来玩儿吧。看着用料很足。

网友:
调整管炸了吧?

网友:
我最讨厌拆三极管了~~~直接剪脚

网友:
看起来用料还可以啊

网友:
这个做过值得修一下

网友:
重点怀疑对象:低压输出端那个粉红色的电阻

网友:
高压电容引脚旁边的管子炸了

网友:
9V确实很奇葩,多数是12V,也有5V的!买是好买,找找配有点儿恶心!
高压电容附近有爆的痕迹,看着像开关管炸了!

网友:
光锚路由用的12V电源随便怼一个上去就行,通用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修

网友:
不好修,时间太长的个个元件都有可能

网友:
10年了,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10年了,质量真不错

网友:
我的TP也挂了几个了

网友:
这里炸了吗?

网友:
400V主电容后面,那个散热片上的管子炸了,周围全熏黑了。

网友:
看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了,看样子mos管可能炸了,估计得换一堆东西才能修好。。。

网友:
二十多年的老电源,做工不错。没有输出愿意的话可以查一下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看外壳就知道挺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