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其实我还是需要一个电池驱动的电磨加小切割机,加小电钻

楼主(2024-12-21):
可以换头子的。

电磨类的,电池还可以不错的。

毕竟,出去一个地方,未必能那么容易的接220V电。

网友:
威克士WX106

网友:
那些可换电池的电磨很贵,而且你不可能买十块八块电池的,两块电池到头了,出去干活还会有电池的电不够用情况。我还是极力推荐藤原的铝合金电磨,可换18650电池的,论坛的人总有不少18650动力电池,出去干活带它十个八个电池不是难事,两天电也用不完。原来拼多多最便宜的是卖29元一个,现在看最低是44元了,如果不急可以等等,有时会降价。

网友:
不说心理价位,别人都不好推荐。
有些人不想再花钱,那么其实也很简单,若有充电的电钻,还有以前几块钱买的12伏/24伏的小电磨,若电钻和小电磨电压等级相同,那么只需做个转接口就行。电压不同,可以加升降压模块
若没充电的工具,那么就买24伏的充电的工具,为啥要买24伏的,因为你以后还会说想用电烙铁,但那边没电源。这时你充电工具的电池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A:
一把16V无刷手电钻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只要再买几个打磨头,和带柄的切割片就行了。
最高转速1500多也够切割和打磨用了,还是无极调速,安全又实用。电池买大容量的就行了。

网友:
买一个轻型锂电锤, 走到哪里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16V无刷手电钻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只要再买几个打磨头,和带柄的切割片就行了。
最高转速1500多也够 ...

你说的对,我再找下

网友:
想买电磨就电磨好了,跑手电钻那干什么?他咋没推荐手摇钻呢?那个更好,不用电,续航力刚刚的,只要人活着永远能转。

网友B:
我是自己用水管子放了一个555电机加一个JT0夹头,然后单独用一个盒子装了一个24v电池组和大功率电调。有兴趣的话可以拍照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己用水管子放了一个555电机加一个JT0夹头,然后单独用一个盒子装了一个24v电池组和大功率电调。有兴 ...

东西我都有,但是搞个大电池拖着,也挺不容易的。

你电池包用软包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我都有,但是搞个大电池拖着,也挺不容易的。

你电池包用软包锂电池? ...

我就6节18650 没有高频使用

网友C:
11楼做的很好的户外电源,24V的;如果在加几个切换开关,再加几个三端稳压,7818,7815,7812,7809,7805,可以实现多路输出,应对不同电压的小仪器用电或电动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楼做的很好的户外电源,24V的;如果在加几个切换开关,再加几个三端稳压,7818,7815,7812,7809,7805,可以 ...

是啊,因为无刷电机越来越便宜,,,直流比较方便。

不用搞逆变器了。

大的电池包,还能做移动电源。

网友:
我一开始是用555电机加5521头,配电池包连线用。
后面买了两个12v的小电磨,也是5521头,刚好可以继续用。成品握持舒适多了,都是轻度使用。

网友:
大艺5901  肯定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