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三洋高档便携收音机SANYO RP-05,并且打理更换全机电解电容

楼主(2024-12-21):
拆三洋高档便携收音机,型号:RP-05
机器的问题是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损坏
并且打理更换全机电解电容
并且更换了电池弹簧,保证电池接触更充分

机器尺寸比较迷你,还带一个原装的皮套,机器的外观,忘记拍图片了
图片补上,牛皮外套应该是亮点:

直接上图

电路板左下角位置,被电池漏液导致铜箔断路了

就是这个位置

测试的时候,发现很多电解电容的容量有衰减,就搭了几个电解电容测试

电路板也打理干净了

松下紫皮的电解电容,
容量衰减比较大

原装的电池夹是弹片式的,会出现接触不好的情况
改了几个成弹簧

发现效果不错
就把电池仓,全部改成弹簧了,

小喇叭
声音偏金属风格,比较通透
个人感觉还行

从网上买了相应规格和尺寸的电解电容
全机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了
还打704胶固定了

机器采用三颗IC
UPC1222C

东芝的TA7331P

这颗松下的IC,型号被挡到了怕绳搞乱了,不好恢复,就没有拆下了

机器打理完成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短小精焊,带原装皮套

有个小问题:
机器打理好之后,装机使用,发现频率有些偏移了,比如FM中国之声,是92.0MHZ,但在刻度窗口指示就到了98MHZ左右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更换电解电容引起的,刻度条也没有松动的情况,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电容换了有效果吗

网友:
把绳上的标记移动一下位置。移到准确位置。

楼主:
有效果啊

打个比方,功放电路的电解电容,容量小了,喇叭的声音就变小了

更换后,喇叭马上从老头变成小伙子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老物件做工不错

网友:
这么小i奥乔

网友:
老物件,打理好新鲜过后继续吃灰

网友:
袖珍机还是线调谐,在后期的集成电路款设计里不多见。频率偏了,可能要微调四连电容。

网友:
用了3颗IC,还用了这么多原件,做工挺实在的
换了电容之后,电路板很漂亮

网友:
应该是频率漂移了

网友:
感觉这机器很老了

网友:
还是老玩意的板子好看,这么多年了还依旧每个焊点都是饱满圆润

网友:
三节电池,看起来很有劲的样子

网友:
可调电容器旁的电感线圈调整一下

网友:
外观真漂亮啊

网友:
收音机使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网友:
统调就行了,楼主如果不了解可以找度娘

这机器如果是立体声就完美了

网友:
电池仓被修复的不错

网友:
那个遥远时代的电子设备这做工很不错,看焊点就非常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