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松下National RF-B3全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4-12-21):
拆松下收音机,型号:RP-B3,好像这款机器销售到其它地区的,是其它的型号,我的这款是日版的;
全波段收音机,功能全面,大喇叭音质不错,带音色调整,总体不错

机器的外观图,没有拍下多少,这个调台旋钮是后配的
补上整机外观图片:
机器正面图片

全波段

机器背面图片

铭牌
小日子出品

德生的旋钮

可以看到尺寸小了一些,
但也可以用
后来找了一个德声的旋钮,配合度更好

机器开盖图

拉绳系统

布局比较合理

大喇叭特写
音质不错
松下音质算是中上水平

电路板背面

天线系统

我感天线的接触式不太100%可靠,直接飞了一条细线过去

电池仓缺少一个弹片
自己用铜片剪了一个
看上去还像那么一回事情

DIY的弹片特写

这款机器的波段开关,有些小问题,中波和短波有时候不太灵光
据说打理波段开关,需要把拉绳系统拆下,才能拆出波段开关清理
感觉比较复杂,怕搞乱拉绳系通,无法调整,就暂时没有打理

网友A:
蛇形走线,应该有些年头了,没看到板子正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蛇形走线,应该有些年头了,没看到板子正面啊?

正面的图片,忘记拍了

改天补上

网友:
感觉那个时代的电路板有现在的软件画不出来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成色差了些。

网友:
N开头的松下是90年代的稀罕物吧。

网友:
年头不小的JJ,喇叭还没老化,值得收藏。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年代感满满啊

网友:
日版的跟中国的频率对的上吗,不需要改频吗

网友:
一般调节可变电容的不需要调节频率覆盖,电调的机芯要调整步长。

网友:
中期的铁片原件,不算太老,更早期的有那种普通电阻没有引脚直接贴片的

网友:
松下改名之前的,应该是八十年代的吧

网友:
够老的
打理后继续吃灰
哈哈

网友:
乐声收音机

网友:
电路板用料好,有些位置涂防水漆。

网友:
表面贴装,90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