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清洗七彩虹igameGTX460显卡

楼主(2024-12-21):
在家找出收藏许久的七彩虹igameGTX460显卡,清洗一下,继续收藏!经典之经典 顺带个970

网友A:
洗完以后重新贴GPU和显存的相变散热垫代价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完以后重新贴GPU和显存的相变散热垫代价也不小。

这个显存上没有任何散热的贴.....热量不高

网友:
好大的核心

楼主:
散热铜壳。。而已,下面芯片小的可怜,可惜打不开

网友:
好大的核心.清洗一下,能继续收藏!

网友:
我有好多公版卡,好大个

网友:
看起来很威武,功耗应该不低。

网友B:
这个GPU盖子内也是硅脂,也是会老化的,如果不换的话,老化特别严重变成隔热层,也还是用不了的,一开盖就不完美了,所以也就只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GPU盖子内也是硅脂,也是会老化的,如果不换的话,老化特别严重变成隔热层,也还是用不了的,一开盖就 ...

这显卡性能比得上如今的集显吗

网友:
手上还有个560TI

网友C:
水洗是安全的

但是一定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全烘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洗是安全的

但是一定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全烘干就行了

水洗不是安不安全的问题,是没卵用,都不知道目的是要给产品洗,还是给人眼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