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缤特力BLACK Beat Pro 更换头梁套

楼主(2024-12-22):
拆这个是为了要换头梁套所以图片没有拍很多大家随便看看好了

之前拆走了弯路以为电话接听按钮下面有螺丝就把那个外皮铲开了结果下面什么都没有,是要连这个外壳一起拆才可以

拆开就可以看到螺丝了

拆开螺丝就可以看到下面调节音量的齿轮

到这里反正就是一顿拆见螺丝就拧掉

最后就是把电池和两边的连接线全部焊下可以取出头梁套就行了

后续就是装头梁套然后复原就好了,总结这个耳机拆解还是有一点难度的,音质也还可以,喇叭上看到的那个黑色管子就像音响的倒相孔一样,降噪也还行就是太大了戴起来。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
看着蛮复杂的

网友:
它的重量不轻。

网友A:
这音量调节还挺复杂

网友B:
没有入耳式你方便,这戴上边上有人说话声小点就听不到了。

网友C:
音质应该很好

网友:
用齿轮调音量,牛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耳机看着不错。

网友:
耳机还带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入耳式你方便,这戴上边上有人说话声小点就听不到了。

本来就是降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质应该很好

音质还不错,就是戴久了耳朵会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音量调节还挺复杂

这个外面这一圈是可以一直拧的是调节音量的一直拧耳机只是会提示最大音量

网友:
看来是做成了与电位器联动的调节方式,手感应该不错,头梁质感也可以啊。。。想起之前自己爆改的森海(射频改蓝牙),有段时间没充电池与佩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