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了。大松IH电饭煲

楼主(2024-12-22):
详情请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967-1-1.html

前2天忙的太晚了。没空去搭理她

今天下午继续捣鼓。3块主板故障一样。排除主板问题。

随后把上盖下盖2个传感器接到外面。通电 开盖 开机。报警。随后放上内胆 关盖瞬间机器启动。随后测试几十次包括煮水都正常了

再之后就复原机器。全部搞完准备再开机测试。想起熟悉的滴滴报警声。这次无论怎么测试。再次外接新的传感器 依旧滴滴声。又把整个机器拆了个遍。再次模拟上盖打开一半 这次机器死活不启动了。。。
也把整个电磁线圈拿下来。也没发黑。然后把上盖又拆了。
期间坐着看这堆残骸发呆近1个小时。。。
再次取出2个屏幕排线,这链接屏幕的2个排线 上次也拆了 也量了 都是正常通的。这次再用万用表测量通断,发现有一根线不通。但是2头都能扯的动。从中间剪断后再测 确定肉断皮不断。接上去之后。机器修复

也就是这个所谓嘀嘀嘀无故障码的故障 基本是这根线导致的。。手头也没什么线。用了车用的AVSS线 也不知道能顶多久。本来打算买那种硅胶线的。算了。能用就不再折腾。
花费2.8块钱 买了20个100K的温度传感器  2快主板退回又花了3块钱运费

替换温度传感器,这玩意是一体化的。硬拆

把线接了 套上热缩管 罪魁祸首就是这根线。

机器愉快的煮饭了。。启动成功后。那个碗上面有4个动画

网友A:
设计通病!传感器、显示屏装在锅盖的设计都存在导线金属疲劳的问题,经常打开、合上就可能在上盖和锅体连接转动位置造成金属线材断裂。最好是采用类似钟表游丝那种带状柔软卷状排线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买的苏泊尔电饭锅也是一样,折腾了半天,主板没问题,盖板的一根线断了

网友:
线材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
用高温软硅胶线处理会更加耐用

网友:
不知道厂家有没有做过连接线抗弯曲折断测试。

网友:
好的线更耐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通病!传感器、显示屏装在锅盖的设计都存在导线金属疲劳的问题,经常打开、合上就可能在上盖和锅体连接 ...

你说有没有可能厂家知道这个问题,但就是让你用个一两年就坏了再买新的。

网友:
温度传感器除了腐蚀、大力外,不容易坏的

网友:
2楼说得好啊

网友:
楼主终于把董小姐搞定了

网友:
这个地方不用硅胶线,下次还得坏

网友:
肉断皮不断最害人,关键是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
赶上续集了
可能厂家是计划报废

网友:
听说她的内胆是铸铁的,即使涂层没了也没事,对人无害

网友:
楼主是细致人,这种问题确实很伤脑筋,排查起来太费神。

网友:
再碰上类似问题就有经验了。

网友:
估计是厂家特别设计的,计划性报废。。。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收获不错的经验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