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不愧为大品牌就是好用的夹簧

楼主(2024-12-22):
现在才发现这个拿来相当顺手的芯片引脚测试压簧,以前总是拿探头用手撑住顶住测试点,另一支手调示波器很别扭,当然示波器普通的探头也有这功能,不过比这个个头大了,对付不了贴片IC,这个细呀压完再收缩回去丝毫没影响到旁边的引脚。

网友:
安捷伦,不便宜

网友:
关键是没有山寨的

网友:
一般人买不起的高档货。

网友:
换个标题重发一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900-1-1.html

网友:
我买过类似的杂牌的测试夹子,也很贵,试了一下,直接扔桌子底下了,根本没发用。

网友:
照片拍得不够清楚。

网友A:
品牌货虽贵一点,但好用

网友B:
楼主是打算弄一批这个钩子卖吗?小心哦,电池都还没有处理完~

网友:
这玩意逻辑分析仪上用的挺多的

网友:
同样的安捷伦夹子,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打算弄一批这个钩子卖吗?小心哦,电池都还没有处理完~

这个货源奇缺这两个自己珍藏用的,非卖品,有这货就不愁卖的。即使有都是高人抢手的,以前在其它论坛都是高人抢走,一包上百块的。

网友:
不怎么好用

网友C:
普通逻辑分析仪夹子就很好用,前提是不能用普通杜邦线,线太硬,我用30awg硅胶线配这个夹子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逻辑分析仪夹子就很好用,前提是不能用普通杜邦线,线太硬,我用30awg硅胶线配这个夹子非常好用 ...

这个钩子可以的,不过直径还是有点儿大了,对付SOP1.27左右的间距的勉强还行,现在这个0.5或者0.65的密度我只能实际引线出来,夹子实在用排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货虽贵一点,但好用

是“贵一点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逻辑分析仪夹子就很好用,前提是不能用普通杜邦线,线太硬,我用30awg硅胶线配这个夹子非常好用 ...

打败90%的人没几个人拥有你这个装置了

网友:
大厂表笔的附件不会太差的,这个夹子也有拆散出售。

网友:
好东西,贵在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逻辑分析仪夹子就很好用,前提是不能用普通杜邦线,线太硬,我用30awg硅胶线配这个夹子非常好用 ...

我也是买的逻辑分析仪的夹子,不过跟楼主的那个差不多,5毛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