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翻车!6.5元烙铁头简测

楼主(2024-12-22):
烙铁头用久了,看有便宜的搞了些

给烙铁头挂锡,感觉要困难些

要一定技巧

外轻6.3左右还行

内径就差了点4.6,市面常见多为4.0,内孔大传热储温效果降低

内孔深度,此项也影响传热

能正常使用,但能耗增加,原350度焊接的可能得提高到400度

翻车

网友:
不合适就继续去购买。

网友:
偷工减料,给差评。

网友:
买紫铜材质的

网友:
这不是白光铬铁,温控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现在某宝上的烙铁头,价格差别好大,我都拿不定主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烧就掉皮???

网友:
温度要高才好焊,温度高又耐不住烧

网友:
看着好像一般般。

网友:
不知道这个铬铁头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我想应该好多人不会看游标卡尺。我就不会,可能视频里刚刚教会,然后到楼主这贴一看 0.02mm 就忘了咋看了

网友:
那个烧烂了的B头好象还不错。。。。

网友:
怎么能够买到这样的产品,是不是价格太低

网友:
看来还是不理想啊

网友:
之前有个贴说到了6.5的15个

网友:
都烧掉皮了?  。。谢谢分享

网友:
936的烙铁头,确实便宜,等不到它坏,不好用了就换新

网友:
习惯直接用紫铜的头,腐蚀了用锉刀锉几下继续用

网友:
论坛不都是T12起步 TX2封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