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日本TESTON 的DM3350自动万用表,做工用料还行!

楼主(2024-12-22):
感觉那个年代的日本进口的万用表,只要是外观造型一样功能差不多的,里面用料都非常一致,感觉是一个工厂生产出来的,就是贴了不同的牌子,和上次拆过的一个差不多!就是这个保险做工不一样,里面是固体材料,不懂!

网友:
没看到硬芯那

网友:
自动量程的啊

楼主:
就是档位旋钮怎么也拿不掉看不到主控芯片,应该和上次拆的那个一样的!

网友:
哪个年代已是高档表了

楼主:
和这个非常相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7068&fromuid=1660534

网友:
拨盘几十年不会坏的那种

网友:
这万用表档位真简洁。

网友:
后盖的锡纸是作屏蔽用的吗?

网友:
保险里面是石英砂??

网友:
分立元件的,有年头了

网友:
电路板反面啥样

网友:
线路板没拿出来,没见男一面和芯片。

网友:
自动表,当年的高档货了。

网友:
应该是老表了,背面没拆一下看看

网友:
还有一面没有拆开

网友:
真正的波档开关

网友:
虽然简单,在当年也是个高档的自动表,价格不会便宜

网友:
没看到正面的电路板

网友:
没看到芯片是不是在正面